PLC在采集模拟量的时候有啥可靠的好电路

楼主(2014-12-17):
     PLC在采集模拟量的时候有啥可靠的好电路,譬如隔离的,非隔离的。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数字隔离

楼主:
有啥好的建议吗?或者相应的电路

网友:
没看懂你是要做什么,是在plc前端自己做一块模拟量采集的接口板呢,还是要买一个扩展模块?

楼主:
我的意思是PLC是什么样子的电路来采集模拟量的!想效仿一下

网友:
看ad芯片的手册,有参考电路

楼主:
如果用芯片自带的A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芯片自带的AD呢?

芯片ad精度不够,而且plc的采集电路要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芯片自带的AD呢?

自带的AD精度很采样速度都不是很好。
可以采用类似示波器的模拟前端,修改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买一个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拆一下就知道了哇

楼主:
请问大家知道PLC怎么做的吗?手头没有PLC的AD模块

网友:
最近在做这个,  前段 光耦-------ADG1209-----AD7732-----ADM1201

网友:
隔离高精度,不好卖,没利润。只能YY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PLC那样怎么折腾都不坏的电路,然后可能用到别的产品上。同求

网友(2015-02-04):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e ... tem-board/5943.html

16位4通道  4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