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布线时按小键盘“*”换层自动添加的过孔孔径

楼主(2014-12-17):
请问各位同学,altium布线时按小键盘上的“*”可以实现换层并自动添加过孔,可是软件自动添加的过孔默认不是我想要的孔径,麻烦问一下在规则里面如何设置才能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
默认是可以改的   TAB  或者进AD   pcb设置里面的via进行修改  记不清了,笔记本没有小键盘

网友:
快捷键dr   routingvia  里面设置好 放过孔就没事了,

没有小键盘  笔记本可以用ctrl+shift  +滚轮      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确实是在这里设置,我已搞定

网友:
很少画板,很少用快捷键,记不住。

网友(2021-11-18):
就是换层的意思嘛。 加号或者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