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SD的PE导入KEIL后启动文件错误,求解!

楼主(2014-12-17):
     按照论坛里飞卡FAE贴出的教程,我摸索了下KDS里的PE导入keil,但是启动文件报错,看了半天,怀疑是keil的配置不对,希望能够有人帮忙解决!先谢了!最后三图是KEIL 导入后自动生成的配置。

网友:
KDS用的人少啊

楼主:
大势所趋呀 兄弟 KDS向下兼容CW和PE 向上可导入KSDK   免费的测试代码生成器
生成的代码可导入IAR KEIL

网友:
KDS是一个单独的工具。版主曾出过一个教程就“PE生成代码导入MDK”,LZ可以搜一下。

网友: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594319-1-1.html,LZ可以看一下。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本站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02-1-1.html,本站链接

就是按照上面帖子做的 我已安装PE10.4 自己研究吧

网友B:
教程针对的是纯PE软件,而不是KDS软件中PE生成的代码。
我想这是出错的根本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势所趋呀 兄弟 KDS向下兼容CW和PE 向上可导入KSDK   免费的测试代码生成器
生成的代码可导入IAR KEIL ...

关键是这个开发工具用的人少,有问题很难问到

网友:
不要这样转来转去了,直接keil下建立新项目就好了

网友C:
楼主用的那颗料件,详细型号?直接建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程针对的是纯PE软件,而不是KDS软件中PE生成的代码。
我想这是出错的根本原因吧。 ...

确实如此 我又用PE10.4新建了个工程 跟教程里一样 成功导入并下载运行
但是KDS也支持这个插件 也能生成可供移植的PE程序 只是启动文件编译报错
我看了下 PE10.4跟KDS的启动文件 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那颗料件,详细型号?直接建工程吧

用PE来检查芯片的功能 比较快 移植到keil 是因为添加文件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E来检查芯片的功能 比较快 移植到keil 是因为添加文件方便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长处,那要看你的取舍了

网友:
搞的好复杂啊

网友:
可以查看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

网友:
不复杂,是不同的软件,估计楼主有点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