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读内部EEPROM有一位出错,大神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4-12-17):
PIC16F630解码PT2240批量生产,这段时间遇到奇怪的现象。一把遥控器可以学习两次,查了很久,发现EEPROM写入正常,但读出来就发现其中一个字节的bit3位,老是把0读成1,但是没有把1读成0.已经排除其他软件部分对读操作的干扰。明天给供应商电话,用了这么久PIC的片子,第一次发现读EEPROM的某一位出错。去年买到假货,写一个字节都错了,假货难防啊。

网友A:
暂时没碰到过,你的程序有校验措施吗?。。。

网友B:
这次出现,下次还能出现。

程序健壮很关键,
如果对写入要求严格,可以写入之后,立刻读一下,检验二者值是否一样,以保证正确写入。
如果对读出要求严格,可以写入时增加一个校验位, 读出的时候判断一下,通过校验的才读取。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认真检查先程序

网友:
先要从程序上排除,如前面网友所说,写入之后马上回读一下,以验证写入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C:
是每个字节的读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只有一个字节位。除此之外,是不是只有一个芯片出错,如果都是个例,换个芯片就好了。但是长出问题,就是程序上需要检查了

网友D:
翻新的到有可能,假货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碰到过,你的程序有校验措施吗?。。。

有校验,写入后读出,不一致再写一遍。写入没有问题。后面的是读出后,再写入,把F7写成F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新的到有可能,假货不会吧。

供应商说是贝能代理的,我们这次换了家供货商。前面都是找贝能拿货,没出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每个字节的读取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只有一个字节位。除此之外,是不是只有一个芯片出错,如果都是个例 ...

的确是换芯片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出现,下次还能出现。

程序健壮很关键,

有了这次教训,老板应该不会再贪便宜了。

网友:
出问题的一直是同一个地址单元吗?写个测试程序验证一下。
配置上需要将BOR开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说是贝能代理的,我们这次换了家供货商。前面都是找贝能拿货,没出过这个问题。 ...

LZ帮忙看下PIC单片机链接文件中的
__NO_HANDLES = 1;          /* Suppress handles on this device  */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帮忙看下PIC单片机链接文件中的
__NO_HANDLES = 1;          /* Suppress handles on this device  */

不才愚昧,确实没有找到这句话出自何处?望大神引荐下, 我用的9.83的编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才愚昧,确实没有找到这句话出自何处?望大神引荐下, 我用的9.83的编译器。 ...

p24FJXXGAXXX.gld

/*
** Linker script for PIC24FJ64GA306
*/

OUTPUT_ARCH("24FJ64GA306")
CRT0_STARTUP(crt0_extended.o)
CRT1_STARTUP(crt1_extended.o)

OPTIONAL(-lpPIC24Fxxx)

/*
** Memory Regions
*/
MEMORY
{
  data  (a!xr)   : ORIGIN = 0x800,         LENGTH = 0x2000
  reset          : ORIGIN = 0x0,           LENGTH = 0x4
  ivt            : ORIGIN = 0x4,           LENGTH = 0xFC
  _reserved      : ORIGIN = 0x100,         LENGTH = 0x4
  aivt           : ORIGIN = 0x104,         LENGTH = 0xFC
  program (xr)   : ORIGIN = 0x200,         LENGTH = 0xA9F6-(0xA9F6+0x200-0xA400)
  CONFIG4        : ORIGIN = 0xABF8,        LENGTH = 0x2
  CONFIG3        : ORIGIN = 0xABFA,        LENGTH = 0x2
  CONFIG2        : ORIGIN = 0xABFC,        LENGTH = 0x2
  CONFIG1        : ORIGIN = 0xABFE,        LENGTH = 0x2

  bootloader     : ORIGIN = 0xA400,        LENGTH = 0xA9F6+0x200-0xA400
}

__CONFIG4 = 0xABF8;
__CONFIG3 = 0xABFA;
__CONFIG2 = 0xABFC;
__CONFIG1 = 0xABFE;

__NO_HANDLES = 1;          /* Suppress handles on this device  */

__IVT_BASE  = 0x4;
__AIVT_BASE = 0x104;
__DATA_BASE = 0x800;
__DATA_LENGTH = 0x2000;
__CODE_BASE = 0x200;
__CODE_LENGTH = 0xA9F8;

/*
** ==================== Section Map ======================
*/
SECTIONS
{
  /*
  ** ========== Program Memory ==========
  */

  /*
  ** Reset Instruction
  */
  .reset :
  {
        SHORT(ABSOLUTE(__reset));
        SHORT(0x04);
        SHORT((ABSOLUTE(__reset) >> 16) & 0x7F);
        SHORT(0);
  } >reset

楼主: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颗料,我也不晓得啊。貌似和我的帖子不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