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拆装经验,热风枪?电烙铁?

楼主(2014-12-17):
如上图这种芯片,如何拆卸? 技术好一点的话可以反复装拆几次不会导致PCB挂掉?

网友:
1oz铜皮很容易消失,2oz差不多十来次吧。

网友:
肯定用热风枪啊。没试过能拆几次,不过从没拆坏过

网友A:
堆满焊锡,小刀插一边,烙铁边拖边用刀撬,一边撬一点点,然后换撬另外一边,2~3轮轻松搞下来

网友:
控制好温度,不要太热,没问题的

网友:
肯定烙铁了。。很简单的。

网友:
用热风拆更方便些

网友:
热风枪,中风,280度,很容易搞定。其实一直用300读,毫无压力。

网友:
风枪好拆,比烙铁好。烙铁堆锡其实对PCB和元件损伤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堆满焊锡,小刀插一边,烙铁边拖边用刀撬,一边撬一点点,然后换撬另外一边,2~3轮轻松搞下来 ...

正解。我也是这么拆,控制好温度,拆个十次八次问题不大,即使有焊盘掉了也是NC焊盘。

网友:
两边堆锡,用烙铁拉来拉去。

网友:
使用刀口恒温烙铁,两边同时加锡,两边同时加热,反复几次,就OK了。。。

网友:
引脚涂焊油,热风枪两边吹几下就可以拆下,对芯片和PCB损害最小。

网友:
热风枪吹吹啊。。。

网友:
用风枪吹,用镊子碰下周围的贴片电阻电容要是可以动了就可以用镊子夹下芯片

网友:
还是热风枪比较好啊!

网友:
我是采用管脚处堆锡,快速移动烙铁,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堆满焊锡,小刀插一边,烙铁边拖边用刀撬,一边撬一点点,然后换撬另外一边,2~3轮轻松搞下来 ...

新手很容易把焊盘都撬了。

网友:
用热风枪快,也方便,前提是好的热风枪,公司里有台1000多的快克热风枪,很快就吹下来了,而且还是好的,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使用200~300的热风枪,要不吹了半天都不下来,要不吹下来就坏了,可能是技术问题吧,如果有好的热风枪那就用热风枪吧,省事多了

网友:
热风枪,分分钟搞定

网友:
看什么板材了,反正我是只会热风枪,290度,大风,直接搞定。如果多片,我会吧板子放加热平台预热到90度。

网友:
烙铁两边捣。
芯片如果不要的话,美工刀切掉两排引脚也可以。

网友:
直接烙铁加焊锡即可。当然,烙铁要好

网友:
果断  热风枪,用烙铁也能拆下来但是太伤板子了

网友:
这种如果有很多NC脚,NC的铜皮非常容易掉。。不过只是影响美观。。具体方法看你的技术了,一把烙铁,两边上锡,交替的烫就行了。要是怕弄坏就堆锡之后风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