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SP37旁边的黑色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4-12-17):
拆解了一个胎压发射器, 发现使用的是SP37, 但图中红色椭圆选中的那个黑色器件是什么呢?

网友A:
陶瓷天线?
昌振?

网友:
应该是天线一类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可以把上面弄干净,看看上面丝印着什么,然后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天线?
昌振?

估计也是陶瓷天线。

网友:
陶瓷天线的概率比较大,另外楼主可以把胎压发射器的技术资料、技术参数等发上来,会有助于分析的。

网友:
首先怀疑是天线或者晶振

但由于黑条上面紧挨着就是个晶振

所以应该就是天线了

网友:
是电感吧

网友B:
7.1mH电感。用于低频唤醒信号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mH电感。用于低频唤醒信号的接收。

学习了!为何要用这样的封装形式的电感?因为感值大?还是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为何要用这样的封装形式的电感?因为感值大?还是价格?

应该是感值大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1mH电感。用于低频唤醒信号的接收。

7.1mh电感,这个值的取值依据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1mh电感,这个值的取值依据在哪里?

官方手册的推荐值。用于125K遥控器或其他设备对他的唤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手册的推荐值。用于125K遥控器或其他设备对他的唤醒。

我在淘宝搜7.1mh好像没有结果,有关125khz的遥控等,能否给相关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搜7.1mh好像没有结果,有关125khz的遥控等,能否给相关链接学习一下。 ...

附件是SP370的参考原理图和数据手册,即是原理图中的L5。。。

网友:
谢谢 weihei 给了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5-05-27):
电感  参考设计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