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51做一个数字时钟,显示时老是串着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4-12-17):
我在用51做一个数字时钟,显示时老是串着显示,
我单独测试时,每个位都正常显示的是正确的时间,
但是一起显示时,显示很混乱,仔细观察了一下,秒钟个位同时在秒钟的十位和个位显示,秒钟的十位同时在秒钟的十位和分钟的个位显示,分钟的个位在分钟的各位和十位显示,造成了显示重叠了。但是我的程序逻辑上不应该这样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求助
BUF_HOUR_H        DATA        30H                ; 小时十位
BUF_HOUR_L        DATA        31H        ; 小时个位
BUF_MIN_H        DATA        32H        ; 分十位
BUF_MIN_L        DATA        33H        ; 分个位
BUF_SEC_H        DATA    34H        ; 秒十位
BUF_SEC_L        DATA        35H        ; 秒个位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1BH
AJMP SERVE1
ORG 0100H

MAIN:
     MOV P1,#0FFH
         MOV P0,#0FFH
         MOV R0,#00H
         MOV R1,#00H
         MOV R2,#00H
         MOV R3,#14H   //20
         MOV BUF_HOUR_H,#0FFH
         MOV BUF_HOUR_L,#0FFH
         MOV BUF_MIN_H,#0FFH
         MOV BUF_MIN_L,#0FFH
         MOV BUF_SEC_H,#0FFH
         MOV BUF_SEC_L,#0FFH
         MOV TMOD,#10H
         MOV TL1,#0B0H                 //50MS
         MOV TH1,#3CH
         SETB TR1
         SETB ET1
         SETB EA

        LJMP DISPLAY   //显示函数
SERVE1:
      MOV TL1,#0B0H
          MOV TH1,#3CH
      DJNZ R3,LOOP     ;是否中断20次(达到1s)
          MOV R3,#14H    ; 达到1s
          CPL P0.4
          LCALL        INC_SEC                        ;秒加1
LOOP:RETI
INC_SEC:INC          R0                ;秒加1
            MOV          A,        R0
            SETB         C
            SUBB         A,#59                        ;如果秒等于60,则秒清0,分加1
            JC           L1                  ;显示秒
            MOV          R0,#00H
            LCALL        INC_MIN
L1: MOV          A,R0
        MOV          B,#10
        DIV          AB                        ; A = SEC / 10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
        MOV          BUF_SEC_H,A                ;

        MOV          A,R0
        MOV          B,#10
        DIV          AB
        MOV          A,B                        ; A = SEC % 10
        MOVC         A,@A+DPTR
        MOV          BUF_SEC_L,A
        RET
INC_MIN:
        INC          R1                        ; 分钟加1
        MOV          A,R1                        ;
        SETB         C
        SUBB         A,#59
        JC           L2                ; 如果分钟等于60,则分清0,小时加1
        MOV          R1,#00H
        LCALL        INC_HOUR                ; 小时加1
L2:  MOV          A,R1
        MOV          B,#10
        DIV          AB                        ; A = MIN / 10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H,A                ; 更新分十位
        MOV          A,R1
        MOV          B,#10
        DIV          AB
        MOV          A,B                        ; A = MIN % 10
        MOVC         A,@A+DPTR
        MOV          BUF_MIN_L,A                ; 更新分个位
        RET
INC_HOUR:
        INC          R2                ; 小时加1
        MOV          A,R2
        SETB         C
        SUBB         A,#24
        JC           L3                ; 如果小时等于24,则小时清0
        MOV     R2,#00H                ; 小时清0
L3: MOV          A,R2
        SETB         C
        SUBB         A,#10
        JC           L4        ; 如果小时小于10,则十位0不显示
      MOV A,R2  //时 十位
          MOV B,#10
          DIV AB
            MOV          A,R2
             MOV          B,#10
            DIV          AB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
            MOV          BUF_HOUR_H,A
          SJMP L5
L4:  MOV          BUF_HOUR_H,#0FFH                 //时 十位
L5:  MOV         A,R2   //时 个位
         MOV          B,#10
           DIV          AB
         MOV          A,B
         MOV          DPTR,#DIS_CODE
         MOVC         A,@A+DPTR
         MOV          BUF_HOUR_L,A
         RET
DISPLAY:   /*SETB P0.0
           MOV P1,BUF_HOUR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01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HOUR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02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MIN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04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

                   SETB P0.0
           MOV P1,BUF_MIN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08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 SETB P0.0
           MOV P1,BUF_SEC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10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SEC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SETB P0.1
               MOV P1,#20H
               CLR P0.1
               ACALL DELAY_1MS*/
                   SJMP DISPLAY

DELAY_1MS:MOV R7,#01H
TS1:       MOV R6,#0FFH
TS2:       DJNZ R6,TS2
           DJNZ R7,TS1
                   RET
DIS_CODE:
        DB        0C0H
        DB        0F9H
        DB        0A4H
        DB        0B0H
        DB        099H
        DB        092H
        DB        082H
        DB        0F8H
        DB        080H
        DB        090H
        DB        0FFH
      END

网友A:
应该是位选的问题去查相关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位选的问题去查相关变量

位选我是一个一个设置的 啊

DISPLAY:   /*SETB P0.0
           MOV P1,BUF_HOUR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01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HOUR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02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MIN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04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

                   SETB P0.0
           MOV P1,BUF_MIN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08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SEC_H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10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SETB P0.0
           MOV P1,BUF_SEC_L
               CLR P0.0
               ACALL DELAY_1MS
[color=Red]               SETB P0.1
               MOV P1,#20H
               CLR P0.1[/color]
               ACALL DELAY_1MS
                   SJMP DISPLAY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选我是一个一个设置的 啊

P0口你作为位选了P1口作为 段选了,我看你P0口只是循环P0.0 和P0.1         了也就是只有这两位
参考一下我之前做的代码

DISP:
MOV   A,A_BIT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1.2
ACALL   D1MS
SETB   P1.2

MOV   A,B_BIT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1.3
ACALL   D1MS
SETB P1.3

MOV A,C_BIT
MOVC   A,@A+DPTR
MOV   P0,A
SETB P0.7
CLR   P1.4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1.4

MOV   A,D_BIT  ;取
MOVC   A,@A+DPTR  ;
MOV   P0,A
CLR  P1.5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1.5

MOV   A,E_BIT  ;取
MOVC   A,@A+DPTR  ;
MOV   P0,A
SETB P0.7
CLR   P1.6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1.6

MOV   A,F_BIT  ;取
MOVC   A,@A+DPTR  ;
MOV   P0,A
CLR   P1.7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1.7
RET

网友:
貌似这年头用汇编的不多啊。。。

网友:
怎么还用汇编啊,改用C吧

网友:
楼主的显示代码太乱
看我的:

;显示xsz子程序<占用区0>********************************************
org 0020h
xsz: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保护现场
clr psw.3            ;进入第0组工作寄存器
clr psw.4
mov r6,#00h
mov dptr,#00e0h
mov a,2ah            ;取秒个位数据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0             ;送秒个位
s01:djnz r6,s01      ;延时约0.5mS
setb p3.0            ;关闭显示
mov a,2bh            ;取秒十位数据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1             ;送秒十位
s02:djnz r6,s02      ;延时约0.5mS
setb p3.1
mov a,2ch            ;取分个位数据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2             ;送分个位
s03:djnz r6,s03      ;延时约0.5mS
setb p3.2            ;关闭显示
mov a,2dh            ;取分十位数据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4             ;送分十位
s04:djnz r6,s04      ;延时约0.5mS
setb p3.4            ;关闭显示
mov a,2eh            ;取时个位数据
movc a,@a+dptr
mov c,07h
mov acc.7,c
mov p1,a
clr p3.5             ;送时个位
s05:djnz r6,s05      ;延时约0.5mS
setb p3.5            ;关闭显示
mov a,2fh            ;取时十位数据
jz s07               ;时十位为0就跳转不显示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p3.7             ;送时十位
s06:djnz r6,s06      ;延时约0.5mS
setb p3.7            ;关闭显示
s07:pop psw          ;回复现场
pop acc
pop dph
pop dpl
ret                  ;返回

org 00e0h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共阳
org 00f0h
DB 03FH,06H,05BH,04FH,066H,06DH,07DH,07H,07FH,06FH  ;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你作为位选了P1口作为 段选了,我看你P0口只是循环P0.0 和P0.1         了也就是只有这两位
参考一下我之前 ...

我和你的电路不太一样,我用了两个74hc573,p1口既当段选又当位选,p0.0,p0.是控制573的

不过谢谢了,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不懂汇编,帮顶了

网友:
以前用汇编,好难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