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滤波后实现变频器调速,怎样将输出电压隔离?

楼主(2014-12-17):
想用AVR的PWM功能模拟DAC输出,运放将0-5V进行2倍放大用来驱动变频器实现调速,感觉直接驱动不妥,想将输出电压隔离后再驱动变频器。没想到合适的方案,不知道有接触过这方面的朋友吗?

网友A:
先PWM隔离,隔离后的PWM低通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WM隔离,隔离后的PWM低通放大就可以了

PWM隔离的话我考虑的用光耦,高速光耦的响应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波形上升和下降沿的时间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隔离的话我考虑的用光耦,高速光耦的响应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波形上升和下降沿的时间要求。。。 ...

光耦用高速的6N137或者速度更高的,然后输出再加SN74AHCT1G14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