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一年前做的电池供电唱头放大器

楼主(2014-12-17):
老烧都说黑胶声音最好,我也迷了一阵子,穷电工昂贵器材玩不起,只能DIY自娱自乐,从唱盘到唱臂,再到这个唱头放大器,当时玩得不亦乐乎。废话不多说了,看图吧:

设计思路:经典衰减式四运放+低切,四18650电池供电,图纸如下

multisim仿真

PCB板

成品

效果试听(DSD录音):
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uk=1997099878
密码:glst

楼主:
再贴个我做的直线唱臂

网友A:
看起来很漂亮~!小巧精致!

板子在箱里里边固定的情况怎么样?电池好像挡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漂亮~!小巧精致!

板子在箱里里边固定的情况怎么样?电池好像挡上了。 ...

板子就靠4个RCA头固定了,箱子够高,电池正好错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就靠4个RCA头固定了,箱子够高,电池正好错开

嗯~!非常棒~!很会玩~!

试过没?你这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加个听DSD无损的软件,KORG的audiogate,我的这段音频就是用KORG录音机录制的
http://pan.baidu.com/s/1kT40j4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非常棒~!很会玩~!

试过没?你这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具体时间没测试,按1600mAH容量电池计算应该能听十几个小时,板上有电压监测电路,电压过低亮红灯提示需要充电。充电器是我用成品电动工具充电器改的截止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时间没测试,按1600mAH容量电池计算应该能听十几个小时,板上有电压监测电路,电压过低亮红灯提示需 ...

嗯,我就是这意思,搞上去一个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充电了。

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B:
接口和开关的布局太紧凑啦,操作起来方便吗?
电唱头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OPA627  ? 这个声音可以,这运放也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和开关的布局太紧凑啦,操作起来方便吗?
电唱头是怎么工作的?

边上那个开关是电源,中间那个是低切开关一般不用操作。
唱头工作原理请自行百度,几句话说不明白,便宜的百十块钱一个,贵的一个唱头就可以买辆车

网友:
动手能力nb

网友:
板子布局是挻好看的,但音频的板子很少见到这样覆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上那个开关是电源,中间那个是低切开关一般不用操作。
唱头工作原理请自行百度,几句话说不明白,便宜 ...

HIFI就是烧。

网友C:
感觉那个长臂好神奇啊,怎么工作的,我说的是定位

网友:
那两个NKK的开关多少钱啊?

网友:
纯直流供电,零电源交流噪音,学习了,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个长臂好神奇啊,怎么工作的,我说的是定位

请看视频
http://player.56.com/v_Njk0MDMzNDM.swf

楼主:
再贴个播放JAZZ的视频
http://player.56.com/v_Njk1NTA4NDM.swf

网友:
楼主真的是nb,这个结构还真的不懂,大师啊。

网友:
电池没有BMS?

网友:
玩什么都烧钱

楼主:
在电池盒里,买的成品4串带保护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