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12月新版原理图(2015-06-20更新于181L)

楼主(2014-12-17):
主要改动:
1.库仑计改为DS2782E
2.充电IC改为SY6912A
3.增加XC6206P252,代替原库仑计BQ27510内置的LDO
4.各路PMOS开关统一改为AO8807(双12V/6.5A/20mΩ/TSSOP8封装),参数不错,也省地方

可调升压部分暂未改为最新的DAC调节版,请无视。

来自 2楼

楼主:
更新原理图:
1.元器件重新编号
2.可调输出改为DAC控制

接下来开始画PCB。

网友:
深夜来顶大师…………

楼主:
自己发现第一个bug:充电IC的NTC漏了个上拉电阻。

网友:
新版出来了,大师辛苦你了。

网友:
新版来了,大师辛苦辛苦。

网友:
大师幸苦了!

网友:
刚上来就看见了,辛苦了

网友:
古大师辛苦了

网友:
一直在关注中,gzhuli辛苦了。

网友:
冒个泡,gzhuli辛苦了

网友:
又有希望了,辛苦了 大神

网友:
gzhuli辛苦了,又有更新了。

网友:
gzhuli 辛苦了,又更新了,期待啊!

网友:
NICE,有进展了!!!
撒花~

网友A:
这个春节能用上?

网友:
一直惦记着,先学习这个原理

网友:
终于又有新消息了,最近忙家务事,都没怎么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春节能用上?

我估计是来不及了,就算这个月内确定硬件,一月份也很难完成100多套的生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来不及了,就算这个月内确定硬件,一月份也很难完成100多套的生产吧。 ...

加把力,一起帮忙,争取过年的时候用上。

网友:
原理图定稿,又进一步了。支持大师

网友:
辛苦了,忙碌的工作之余能抽出时间来搞这个,肯定是将钉子精神发扬出了。

网友:
赞大师 持续进展中。。。

网友:
又看到新进度了,大师辛苦了。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几个主IC变了,元件也重新编号了,所以除了插接件全部删掉重画……

网友B:
顶大师,怎么感觉简洁了许多,电阻电容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大师,怎么感觉简洁了许多,电阻电容哪去了?

把IC大致摆好再堆电阻电容啊,不然一团乱麻怎么干活。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大师在百忙之中还把电路推到重来,大师辛苦了!

网友:
还是之前那个问题,外壳是否能够采购到了~如果已经没有货源的话,那开发阶段PCB布局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以最便捷为标准,尽量加快进度吧~

网友(2015-01-17):
冒个泡,有新进展吗~~

网友C:
年前这个项目是不是不会在进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年前这个项目是不是不会在进展了?

同样关注

网友:
快过年了,顶一下。

网友:
关心一下进度~

楼主:
冒个泡,年底事情较多,但功课还是有做,只是比较慢。
最近在琢磨两个事情,一是继续痛苦地挤时间重画PCB,二是可调输出的效率问题,我对上一版SEPIC的效率一直不满意,打算换单电感buck-boost的LM5118方案,少了一个电感,或许有机会把可调输出也集成在主板上,不再需要架空一块小板,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当然LM5118成本高不少(约15块),不过应该还是在预算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冒个泡,年底事情较多,但功课还是有做,只是比较慢。
最近在琢磨两个事情,一是继续痛苦地挤时间重画PCB, ...

支持大师,定位本来就是精品,所以肯定以精干,可靠,高效优先考虑,成本放第二。

网友:
大师辛苦了,半夜还在发帖子

网友D:
......或许有机会把可调输出也集成在主板上,不再需要架空一块小板,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当然LM5118成本高不少(约15块),不过应该还是在预算内的。

能提高可调输出的效率,又可能消灭掉架空小板,成本高了点,也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提高可调输出的效率,又可能消灭掉架空小板,成本高了点,也是值得的。

其实我还是对SEPIC抱有最后一点希望,这两天试试用磁环绕个耦合电感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6912充电IC的RS引脚连接的电阻值,和LX引脚连接的电感是如何确定的?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6912充电IC的RS引脚连接的电阻值,和LX引脚连接的电感是如何确定的?数据手册上好像没有写 ...

电流检测是25mV/A,2A对应12.5mΩ的电阻,有点非主流。电感按电流和频率计算就可以了,在电感量、体积和饱和电流之间取个平衡点。

网友:
大师辛苦了···项目在动就好~

网友E:
请问充电IC6912A的充点时间设定时 充电的时间和TIM引脚连接的电容是什么关系
充电电流引脚RS连接的电阻值和充电电流是什么关系
LX引脚连接的电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请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充电IC6912A的充点时间设定时 充电的时间和TIM引脚连接的电容是什么关系
充电电流引脚RS连接的电阻值和 ...

手册都有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册都有的呀。

电容是怎么设置充电时间的还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怎么设置充电时间的还不是很理解

可以理解为一个恒流源对电容充电,充到一定阈值就触发计时动作,所以手册给出了330nF的时间,需要其它时间的按比例估算电容量就行了,从手册参数可以看到这个定时并不是很精确的。

楼主(2015-02-16):
年前更新一下进度。

SCH主要改动:
1.电流采样放大全部改为差分,希望能进一步提高精度。
2.增加5V输出电压采样。

PCB看样子有机会用一块双面板就搞定,这么说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早了呢?

左下角那个QFN28,目前只是摆摆样子看能不能布得下,大家猜猜会是啥?

网友:
大师新年好!又见大师深夜发贴

网友:
大师辛苦了,大师新年好

网友:
大师辛苦了,又有更新,好。

网友:
大师辛苦了!大师新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更新一下进度。

SCH主要改动:

双面板难度很高的样子啊

网友:
快过年了,大师还在更新,幸苦了!

网友:
大师春节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持续关注中。

楼主:
年后更新一下进度。

SCH主要改动:
1.优化几个PMOS开关的型号和封装,方便布局布线。
2.可调升压改为4开关buck-boost方案。

大家帮忙检查一下SCH有没有错漏,有疑问尽量提出,有讨论才有进步。

网友:
又有新进展。

网友:
还没看明白,先帮顶帖!

网友F:
四开关的buck boost确实霸气,做buck boost比较出名的是凌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开关的buck boost确实霸气,做buck boost比较出名的是凌特。

本来是考虑过LT的,不过LTC3780最低输入要4V,LTC3785估计太新,又贵又难买。
后来又考虑过LM5118,也比较贵,体积也比较大。
最后无意中发现Rohm这颗BD8303,参数正好合适,也不贵,于是就选中它了。

网友:
有希望了。

网友:
新年好。辛苦了

网友:
过来关注一下!

网友E:
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SY7066的封装属于QFN封装,在焊接时使用什么方法进行的焊接,用专业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SY7066的封装属于QFN封装,在焊接时使用什么方法进行的焊接,用专业的设备吗 ...

封装很小,热风枪很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SY7066的封装属于QFN封装,在焊接时使用什么方法进行的焊接,用专业的设备吗 ...

元器件引脚上锡,要少,面要覆盖全,板上焊盘也上锡,然后,加点助焊剂,最后风枪吹,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了,来看看。

楼主:
实在不行了,看来得上04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了,看来得上0402。

双面板估计没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估计没可能吧!

现在是尽量一块板布完,双层还是四层看情况再决定。
0402看来还是有希望双层的,而且SY7066 BD8303这些片子都非常小,0402看上去更协调。

楼主:
改完0402顿时清爽整齐了。

楼主:
MCU电压准备改为2.8V,因为BD8303的使能端要2.5V以上才有效,现在供电2.5V担心IO直接使能不可靠,所以用了个PMOS来上拉至VBAT,改2.8V直接IO驱动可以少点累赘。

网友:
顶,界面很清新,距离完工又近了一大步。

网友:
咕大师,辛苦了。

网友:
距离目标又进步了!

楼主(2015-03-18):
这么一大堆信号线在电感底下跑,而且已经是大多数打样厂极限的6mil/6mil了,还有3根电流采样的模拟信号没法走,彻底投降了,4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一大堆信号线在电感底下跑,而且已经是大多数打样厂极限的6mil/6mil了,还有3根电流采样的模拟信号没法 ...

辛苦啦!
板的结构尺寸还有没有空间?

网友:
还是4层吧,面极小没办法,要不然用漆包线来做跳线手工焊上去?毕尽是diy电源

网友:
大师布的板子看起来很漂亮,不过0402手焊估计要够呛了

网友:
很久没来了,看到大师的杰作,真的爽心悦目

楼主:
改为四层后线基本上走通了,接下来是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为四层后线基本上走通了,接下来是铺铜。

大师出手,必属精品! 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为四层后线基本上走通了,接下来是铺铜。

大师辛苦,太辛苦了!

网友:
有望51用上?

楼主:
四层打个样一周,回来把硬件调通最快都4月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层打个样一周,回来把硬件调通最快都4月中了吧……

大师辛苦,这次测试成功就应该到我的工作了

楼主:
PCB基本完成,还要再核对一下位置和封装,如无意外本周晚些时候应该可以打样了。

网友:
大师太辛苦了,又是半夜发帖。

这真是好消息,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

网友:
大师辛苦了,支持,感谢

网友:
大师出手,必属精品! 顶起!!!

网友:
好消息,顶大师!

网友:
大师辛苦了~看到希望了

网友(2015-04-18):
感觉 关注的人 很少了^

网友:
一直在观注,估下,板子要回来了吧.

楼主:
板已经到了,要过两天才有时间焊。

网友:
漂亮!
gzhuli 辛苦了。
期待好结果,不要太着急。

网友:
非常漂亮的板子

网友G:
大师辛苦了
看起来好精致的样子
弱弱的问句,铺铜上开窗喷锡的作用是什么,请大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辛苦了
看起来好精致的样子
弱弱的问句,铺铜上开窗喷锡的作用是什么,请大师赐教 ...

很明显是增强过流能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明显是增强过流能力啊~

这样啊,在电源板上经常见,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今天终于知道了,谢谢大师

楼主:
今天焊了底面,正面还没焊。

网友:
漂亮~看到板子就觉得已经快了的样子

网友H:
看上去像是机器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像是机器焊的

风枪吹的,绝大部分IC和MOSFET都是“拆机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焊了底面,正面还没焊。

大师,主要元件还会有改动吗?

如果没有我就准备找一下供应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师,主要元件还会有改动吗?

如果没有我就准备找一下供应商了。

如无意外应该是不会改了吧,焊完通电测试了才能确定。

网友:
看着实物,很兴奋呢,谢谢大师。。

网友:
很漂亮,风枪焊的非常好啊

楼主:
昨天把正面焊完了,结果上电就短路。今天调了一下,原来是把电池保护IC贴到充电IC那里去了……
把IC换好上电没问题了,插电脑上可以认到串口,明天烧个测试程序进去测试充电和升压部分。

网友:
深夜有惊喜,大师辛苦了

网友:
期待调试通过

网友:
半夜不忘来看看的……
果然精美

网友:
期待测试顺利

网友:
又有好消息!

楼主:
报告一个比较悲催的消息,原理图中74LVC06的A1 / A2脚接反了,导致本来BOOST_EN经74LVC06反相后接5VOUT_BOOST,现在接到了AUX_VBAT……
更悲催的是BOOST_EN走在内层,过孔在74LVC06底下,只能把IC吹下来割线。

网友:
大师周末还在加班,辛苦了

网友:
期待大师今天有新进展!

网友(2015-05-25):
俺已经准备好了一堆18650,就等着大师定稿了。

楼主:
抱歉了各位,上周比较忙,周末又去参观JLC,线割好了一直没时间飞上。
这周会尽量抽时间完成硬件调试。

楼主:
初始化好GPIO,TIM4跑起systick中断,然后进WFI,静态功耗约700uA,不开TIM4中断直接HALT也差不多,看来又得割线找问题了?

楼主:
看了一下STM8L15x手册,HSI=16M WAIT模式电流典型值是680uA,DS2782 ACTIVE模式电流典型值是65uA,和测得的待机电流比较接近,看来是我没有正确进入低功耗模式(貌似要切换成LSI,关闭没用外设,关闭MVR等一大堆配置工作),这个问题暂时先放放。
初步测试SY7066升压部分正常,BD8303可调升压部分要把DAC代码加上才能测。

网友:
大师辛苦了,咱帮不上忙,在这给大师加加油

网友:
又见进展,定。

网友:
又见进展,

楼主:
这个周末调了一下,硬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下周发给 chengjia535 测试软件。

网友:
硬件可以定型了,赞!

网友:
好消息,大师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周末调了一下,硬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下周发给 chengjia535 测试软件。 ...

貌似接力棒快到手了

网友:
每天都来看看

网友:
有新阶段了,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周末调了一下,硬件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下周发给 chengjia535 测试软件。 ...

大师辛苦了,应该算是过了一个重要节点。

网友:
好啊,又见进展。

网友A:
软件好像还是没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好像还是没消息

昨天回我了,今天我外出,明天发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我了,今天我外出,明天发过去。

gzhuli辛苦了!

网友:
大师出马果然就拿下了~

楼主:
最新的原理图,已修正156L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原理图,已修正156L的bug。

大师是否发BOM一份,批量采购前好联系供应商准备。

网友(2015-09-14):
有进展吗?又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有进展吗?

网友(2016-03-24):
这进度,无语了

网友(2018-03-21):
我居然看完了,好像没有再更新了?

网友:
大师厉害,我看看有时间木,也搞个来玩玩

网友(2018-05-29):
古大师厉害啊。

网友(2018-06-30):
板子布的漂亮!~

网友(2020-07-10):
这个项目不了了之了?

网友(2021-03-25):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是对SEPIC抱有最后一点希望,这两天试试用磁环绕个耦合电感看效果怎么样…… ...

版主 开关电源变压器绕制 计算有推荐的软件吗? 对于隔离开关电源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