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阿莫巨献WIN7 64位系统”,貌似激活有问题

楼主(2014-12-18):
一个月前下载安装了”阿莫巨献:windows7与windows2008各种官方版本及破解(终极完美)“,按步骤安装并进行破解
系统信息里显示已激活,但是今天弹出窗口来说我用的是盗版,怎么破,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同样的方法激活一次。我试过,可以的。

感谢莫大,重装了果然好使,但不知道一个月后是否要重新激活

网友:
如果安装在品牌的笔记本上面,我的都不要激活。前提笔记本原有的是window7系统。

网友:
重新激活一次即可,或者换用其他的工具尝试。

网友:
换其他激活工具试试!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在激活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 不会再要求激活了,你就放心用吧。

好的,多谢

网友B:
你肯定在线官网升级了,不然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我装了,压根不用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在线官网升级了,不然应该不会这样!

莫不是要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不是要关闭自动更新?

我一般都是关掉的,呵呵。找三方软件更新

网友:
不要再官方更新即可,我已经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微软有个更新,叫Windows 7 WAT(Windows激活技术)更新,补丁编号为KB971033。
你看看是不是把这个补丁更新了。
如果更新了,它会不停弹出窗口提示你的激活方式不对,要求你在线激活。
它是查出你的激活方式为利用系统漏洞,绕过验证服务器激活的系统,每次开机后不定时弹出来骚扰你,而你查看系统激活状态为已激活。
你只要把这个补丁卸载就好,而不用再次激活,因为那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闭。

我几台机器一直都是自动更新,都没问题。

好的,那就不关闭,用着先

网友:
我的笔记本装64位的,显示驱动不全,装完就开不了机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硬盘接口比较怪异。

主板驱动已经加载了,装完也进入桌面了,但是一旦重启就无法进入桌面了,直接黑屏。奇怪。

网友:
我用了两个多月,都没提示要激活

网友:
没问题呐。激活用小马激活工具!

网友:
应该没事啊,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安装的莫大,更新用金山卫士

网友:
链接在哪呢

网友:
帖子在哪?????

网友:
重新激活即可啊

网友:
百度一下“小马激活工具”

网友:
我装版主的win7,64位到笔计本上,自动升级后说未激活,我再次激活一次后,再自动升级没问题到现在,有二月多了

网友(2015-08-20):
同样的情况,提示还有10天激活到期,然后我又重新运行了一次激活软件。重启后发现还是10天...是不是要等到10天之后再激活?

网友:
WIN2008是最难激活的,别的都好说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的,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不用怀疑!

网友(2015-11-06):
用小马啊。。。

网友C(2016-04-21):
我刚刚用U盘制作启动盘,然后用的是阿莫这里面的ISO,结果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正常引导了,在制作启动盘的时候,写入方式是应该选择“USB-HDD+”吗?

网友(2016-07-18):
遇到类似问题,我也试试。

网友(2017-04-22):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用U盘制作启动盘,然后用的是阿莫这里面的ISO,结果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正常引导了,在制作启动盘的时候 ...

是的,就是用的你上面这个方式做U盘。记得格式是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