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优质的 125k id 卡 读卡器,最好大厂货。 有知道的推荐下

楼主(2014-12-18):
求 优质的 125k id 卡 读卡器,最好大厂货。  有知道的推荐下

网友:
要求说清楚

楼主:
就是125k id卡读卡器 要求做工好,使用稳定的,最好大工厂生产的,看了一圈 id 卡现在用的很少了 基本没什么大公司做

网友A:
125k被做烂了,利润不高,所以愿意做的不多。
你说的这些要求不具体,没有技术指标,没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k被做烂了,利润不高,所以愿意做的不多。
你说的这些要求不具体,没有技术指标,没法推荐 ...

距离 10cm   rs232串口传输 电压 5v  带外壳 这东西还能有什么参数

网友:
距离、接口、电性能不算参数?

楼主:
距离 10cm   rs232串口传输 电压 5v  都写了呢

网友(2015-01-21):
QQ35919694联系我,有图有软件接口,供板也行,整套也行,,有串口,有USB转串口,满足你要求

网友:
价格看量,好商量

网友(2021-09-11):
淘宝,9块钱一个板,串口输出,稳定便宜,自己加个盒子就是一个读卡器,再买个串口转usb的就是一个usb读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