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pemicro驱动异常(openSDA)

楼主(2014-12-18):
上次在一台有盘的电脑很顺利在安装,并使用起来。
但是今天在我工作电脑(无盘的)上却怎么样也装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个图吧,有遇到过人快支招吧

网友A:
无盘的?客户端吧?
装驱动装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盘的?客户端吧?
装驱动装哪儿啊?

是没有本地硬盘。电脑里显示的硬盘都是服务器上的,包括系统盘,每天开机系统都会还原。

网友:
无盘系统还真没装过Pemicro。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你的工作站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本地硬盘。电脑里显示的硬盘都是服务器上的,包括系统盘,每天开机系统都会还原。 ...

这种电脑没有遇到过,估计错误应该是与你电脑有关。

网友:
估计是你没有权限在服务器上安装软件 。

网友:
或者是服务器不识别这个软件 ,排斥这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本地硬盘。电脑里显示的硬盘都是服务器上的,包括系统盘,每天开机系统都会还原。 ...

可能是软件识别不了这种客户机架构,所以没法装驱动。

再问一句,你的开发环境软件安装正常吗?是CW吗?

网友:
这电脑有点像网吧的电脑,可能是你没权限在电脑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识别不了这种客户机架构,所以没法装驱动。

再问一句,你的开发环境软件安装正常吗?是CW吗? ...

IAR7.2开发环境安装完全正常,并已经用jlink调试过KE02(TQFP32封装的)。
由于自己搭的KE02板子TQFP32封装的,没有BUSOUT引脚,无法看到内部时钟,最近在测试时钟切换,所以想从引脚输出看,
所以就想用开发板的KE02(TQFP64封装有BUSOUT引脚),但是现有例子都是板载的openSDA调试的。
要使用它,必须得先安装它的驱动,悲剧啊,就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7.2开发环境安装完全正常,并已经用jlink调试过KE02(TQFP32封装的)。
由于自己搭的KE02板子TQFP32封装 ...

LZ服务器装的什么系统?确认下opensda的驱动是否支持。

楼主:
当出现上面安装问题,不去管他时,直接手动更新驱动,把路径指到PEMicroPEDriversDrivers_11_1_1windriver,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但是还是不能正常使用开发板的openSDA来调试,出现问题如图,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服务器装的什么系统?确认下opensda的驱动是否支持。

全部都是XP系统,
我认为应该跟系统不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软件都是正常,现在这个只是opensda工具不能调试

楼主:
顺便把我的工程上传一下,有KE02开发板的人把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工程配置是否正确,(IAR7.2,KE02开发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出现上面安装问题,不去管他时,直接手动更新驱动,把路径指到PEMicroPEDriversDrivers_11_1_1windriver, ...

如果OpenSDA驱动还是不能安装成功,建议直接使用Jlink进行烧写和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penSDA驱动还是不能安装成功,建议直接使用Jlink进行烧写和调试吧

版主,你好!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如果不使用开发板上的openSDA,而使用外置的JLINK,
jlink的SWD接板上的SWD(J7),那怎么把openSDA与被调试芯片断开啊?还是不用管,就可以直接用JLINK调了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如果不使用开发板上的openSDA,而使用外置的JLINK,
jlink的SWD接板上的S ...

使用外置Jlink给FRDMKE02开发板烧写,调试,不需要做什么处理,但需要一个转接板使得Jlink与板子上的SWD接口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外置Jlink给FRDMKE02开发板烧写,调试,不需要做什么处理,但需要一个转接板使得Jlink与板子上的SWD ...

转换板我有,我只是不明白,openSDA与主芯片不也是用SWD连接吗?
这样两个调试器连接在一起,不会出问题,还是openSDA不使用时,自变成高阻态悬空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换板我有,我只是不明白,openSDA与主芯片不也是用SWD连接吗?
这样两个调试器连接在一起,不会出问题 ...

去除0 欧姆电阻 R58。这样会断开 SWD_CLK 引脚与KE02Z 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除0 欧姆电阻 R58。这样会断开 SWD_CLK 引脚与KE02Z 的连接。

我也看了文档,去除电阻R58是为了使用此板的OpenSDA接口,这样就可以调试此板外的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