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缺相新方法

楼主(2014-12-18):
     目前在做变频器开发,输入缺相我想通过检测母线电压的振荡周期来计算。这个振荡周期和电容是有关系的,那不同的机型检测的时间不一样?电压的振荡周期该如何确定?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三相整流不缺相应该是300HZ,缺相后应该是100HZ,而且频率与电容的大小无关,幅度与电容及负载有关

网友:
赞同楼上,这么做缺点就是上电发现不了,带载运行之后才能发现。

网友B:
通过变压器分别采集三相电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整流不缺相应该是300HZ,缺相后应该是100HZ,而且频率与电容的大小无关,幅度与电容及负载有关 ...

是的。这几天做了了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变压器分别采集三相电压行不?

没必要这样啦。能省即省。呵呵

网友:
我原来的公司就是怎么做的,其实也很少有加缺相电路的!

网友:
缺相根本不用检测

网友C:
小功率不必检测缺相,大功率还是有必要的,用光耦做一个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不必检测缺相,大功率还是有必要的,用光耦做一个电路即可

有很多大品牌都是通过母线电压检测输入缺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