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据口耐压32v的485芯片推荐

楼主(2014-12-18):
电源接到数据线造成的返修率太高了,求大神推荐

网友:
CAN或许可以,485应该不行

网友:
端口加保护,单一个芯片是没有的

网友A:
串可恢复保险,加TVS。错接交流220V,无压力。

网友:
加TVS管吧,上次也是同样的情况,客户拿去电源线接到485接口上,烧了一大片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可恢复保险,加TVS。错接交流220V,无压力。

可耐压交流220V的可恢复保险哪里有?烦请告知
我见到的可恢复保险最高只有耐压DC60V的,保证被人错接DC24V安全,但220V保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可恢复保险,加TVS。错接交流220V,无压力。

正道,同样的问题之前产品就是通过加可恢复保险丝来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耐压交流220V的可恢复保险哪里有?烦请告知
我见到的可恢复保险最高只有耐压DC60V的,保证被人错接DC24 ...

多的是了,JK250-200U   参数250V,20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的是了,JK250-200U   参数250V,200mA

哦,不好意思我少说一句,有没有贴片的
直插的那种我早见过,太大了装不下。。。
贴片的不管哪种封装都可以,但我只找得到60V耐压的,没有更高耐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我少说一句,有没有贴片的
直插的那种我早见过,太大了装不下。。。
贴片的不管哪种 ...

是的,我也找过贴片的没找到,只要留地方上直插的了。

网友:
使用高耐压的要注意直流电阻,太大影响通讯

楼主:
哇,谢谢各位大神,电路上该有的都有,模拟实验时保险丝和芯片都挂了
其它电路还是没烧,个人觉得应该能有更强的芯片

楼主(2015-04-21):
ti有耐压70v的芯片sn65avd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