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元件或集成电路型号

楼主(2014-12-1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知道集成电路功能,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型号呀?平时你们如何查找的,谢谢

网友:
淘宝 和阿里巴巴  是个不错的查找 方法  很多东西都可以从上面找 再去百度

网友:
用E文搜索专业关键词

楼主:
那比如说,我想要一个30V 和10A的MOS,如何在百度中输入信息呀

网友:
www.element14.com
www.mouser.com

推荐这两个网站,虽然是销售元器件的,但是,提供专业的选型过滤以及快速查找相应PDF,用过的电工都说好。
至于器件的价格,是比较贵滴,但是,器件能保证原装。

………………

不会用网站的过滤器找型号,请不要追问,也不要做电工了,趁早转行吧,早转早解脱。

楼主:
谢谢,各位能即使回答,如果每个人都提供一个信息的话,我们以后就有好多地方可以找到这些器件,很方便

网友:
电查网搜索。。。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我会找几个主流生产这类器件的公司的网站,在上面按照参数查找。这样也比较不会找到已经停产的东西。特别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