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用电池时,移动电脑导致突然掉电,何解?

楼主(2014-12-18):
在不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挪动一下电脑,突然掉电关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按理说T440有内置电池,就算是挪动电脑时,外置电池触点接触不良,也有内置电池在,不应该导致掉电啊?
难道电池之间切换有时间延迟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什么是外置电池 什么是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外置电池 什么是内置电池?

内置电池就是在主板上有一块锂电池,大约可以用一个小时
外置电池就是一般笔记本电脑上的电池
T440是双电池的

网友B:
单独内置电源有问题么?是不是内置电源坏了,或没有电,外置松动导致断电呢?

网友:
电池挂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内置电源有问题么?是不是内置电源坏了,或没有电,外置松动导致断电呢? ...

单独内置没问题,所以才怀疑是外置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换个新电池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脑,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開啓了硬盤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