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的PWM0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4-12-18):
这是我的初始化的代码,可是输出引脚就是没波形,请大神看看哪里配置错了,非常感谢
static int PWM0_Init(int bl)
{

        LPC_SC->PCONP |= (0x1 << 5);                //开启PWM0外设

        LPC_IOCON->P1_2  &= ~0x07;
  LPC_IOCON->P1_2  |= 0x03;                     //P1.2作PWM0[1]输出

        LPC_PWM0->PR  = 0x00;                       //FPCLK_FREQ不分频
        LPC_PWM0->MCR = 0x02;                       //PWMMR0与PWMTC匹配时复位PWMTC

        LPC_PWM0->PCR = (1 << 9);                  //使能PWM1输出

  LPC_PWM0->MR0 = 1000;//PeripheralClock/200;              //60K
        LPC_PWM0->MR2 = LPC_PWM0->MR0*50.0/100.0;   //占空比

  LPC_PWM0->LER = 0x05;                       //锁存所有PWM匹配值
  LPC_PWM0->TCR = 0x02;                       //复位PWMTC
  LPC_PWM0->TCR =0x09;                       //使能PWM

  return 0;
}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 LPC_PWM0->MR0 = 1000;//PeripheralClock/200;              //60K
        LPC_PWM0->MR2 = LPC_PWM0->MR0*50.0/100.0;   //占空比
这两行代码这里,我用MR0控制周期,MR2控制边沿,这样输出不了波形,后来改成MR1控制边沿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