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笔记本,从U盘启动正常,从硬盘启动就不正常,求方法

楼主(2014-12-18):
有台笔记本,从U盘启动正常,从硬盘启动就不正常,求方法

如果硬盘装的是XP,开机后几秒种就花屏,如果硬盘装的是win7开机后几秒种就直接断电。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2014-12-19测试了硬盘没有坏道,
把XP装在外置移动硬盘里也不行,装在内置硬盘里启动,有时候直接断电,有时是花屏。
电脑试从日本带回来的,没有售后了

用外置电源测试了电流大约2A  20V左右,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发现电流有异常

网友:
换电脑,你懂得

网友:
那很有可能就是硬盘问题,但不是十分肯定

网友:
内存, 显存问题多些

网友:
一共有三步就可以解决该问题:
第一步、将电脑断电关机;
第二步、将电脑送到免费的售后维修;
第三步、买个新的电脑;

网友:
换块硬盘先试试

网友:
如果有坏道就会在运行过程中出错,或者在盘中分出2个区,将前边的区不格式化,用后边的区装系统再测试

网友:
怀疑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找个内存,硬盘一个个排除,再不行就主板了。主板也不行就换电脑了

网友:
硬盘坏道的可能性比较大,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A:
u盘正常,u盘装的是win什么,能确定正常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HP笔记本有碰到过 显卡供电有问题,可以进VGA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正常,u盘装的是win什么,能确定正常吗

u盘装的是winpe

网友B:
很可能是显卡或内存的问题,显卡的可能性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显卡或内存的问题,显卡的可能性略高

有时不花屏  直接断电,
从U盘启动的时候,显示都正常,这也能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C:
你应使用硬盘扫描工具,查一下,是不是有坏道在启动区的位置,如果有,我记得有工具把坏掉屏蔽掉,只不是0道,都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不花屏  直接断电,
从U盘启动的时候,显示都正常,这也能是显卡的问题么? ...

这正是问题所在,U盘启机不加载显卡的专用驱动,而是通用驱动,显卡的功能没有全开,看不出问题。硬盘启机加载的是专用驱动,问题就出来了,以前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使用硬盘扫描工具,查一下,是不是有坏道在启动区的位置,如果有,我记得有工具把坏掉屏蔽掉,只不是0 ...

扫了没有发现问题,就是系统装到一半就装不下去了,要么是花屏要么直接断电

网友:
在BIOS改下硬盘接口模式试试?

网友:
U盘正常,硬盘启动不正常
硬盘的问题可能大些
试着将系统安装到最后一个分区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主板上的nec超级电容老化了。

网友:
BIOS是不是设置了硬盘用 AHCI模式?改为IDE试试

网友:
就是接口模式要改的,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BIOS,估计是使能了SATA接口的AHCI功能。

网友:
替换原则嘛。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人看看吧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以前是正常的,很久没用系统起不来了,很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u盘可以起动,安全模式可以进,但xp启动后黑屏,偶尔能进系统,但点开几个程序就直接黑屏。一开始也怀疑其他硬件出问题,折腾了很久。后来在各网站乱搜时看到有网友说有些机器系统启动需要主板bios电池正常供电,这才想起来因为拆机时看见bios电池已经快坏了,顺手把它去了,以为有外电源持续供电应该没问题。再加上偶尔系统也能启动,就一直没往上想。更换电池后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还是送售后检测一下, 反正很多地方检测不收钱, 看看价格再考虑修不修

网友:
我的T410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没尝试用U盘启动,开始以为是CPU散热问题,拆洗过几次散热器和风扇,重装N多次系统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友:
bois显卡设置里面,好像有个模式设置,你改下试试?

网友:
对,就是按照23楼说的改下试试吧

网友:
如何是硬盘有问题,建议赶快考出文件换一块。

网友:
开机自检时有文字显示的,先看一下,听一听喇叭响几声。

网友:
呵呵,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换cpu供电的同步整流buck电路的mos就好了,修电脑的说是mos管状态不好了!做了这么多年的电源的我表示这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但是不得不服人家换两只mos的确就好了

网友:
顶楼上的    感觉这个说法最有可能

网友:
BIOS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我的一台台式机,U盘进PE正常,XP到滚动条就死机,重装也是如此,换主板解决

网友:
BIOS 先看看

最后只能怀疑电源硬件了

网友:
把内存条拔掉,然后从新插一下,你懂的。

网友:
U盘WINPE是没有驱动的,硬盘装的WIN是有驱动的,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肯定是。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U盘启动很多驱动都没加载,硬盘估计没事。

楼主:
到中关村修了,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
bios里面有个硬盘兼容模式设置 ide or sata 具体记不清了,你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