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电量如何监测

楼主(2014-12-18):
我要做一个定位器,需要监测定位器锂电池的电量,请问我用单片机的ad直接采样可以么?或者需要用什么电池电量监测芯片比较好?

网友:
电压不等于电量,只能初步判断
测量电池容量的叫库仑计

网友:
电阻分压,AD测量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需要有电量计芯片,而电池本身是要建模的。

网友:
一般都是检测电压来估算消耗的百分比

网友:
库仑计芯片,计算实际充放电量,正品锂电池保护板上有,检测电压不准的。

网友A:
用库仑计,ltc4150

网友B:
我用的办法是AD测电压。电压转换电量方法,我是直接给电芯做3次0.5c放电测试(放电电流看你的实际设备功耗了),然后得到放电曲线,对放电曲线积分得到譬如90%电量,80%电量。。。的电量电压点,然后做个表格,放flash里查表,中间电量值,就直接等分下了。实际感觉还好。关键是没啥成本。呵呵。

网友:
还有用这个方法,做显示电量算法的时候,要多才几次算平均值,这样稳定些,比如每20秒采集一次,采集5次,取平均值。只采集一点,有时候会电量会回跳。因为电流大的时候电压会拉下一点来,电流小了有上去了,

网友C:
楼上的办法随着电芯损耗就不好用了吧,个人建议上库伦计吧。对电流采样后积分。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锂电管理芯片干,比如AXP20X系列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库仑计,ltc4150

库仑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太贵也不行的,最好就一两块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办法是AD测电压。电压转换电量方法,我是直接给电芯做3次0.5c放电测试(放电电流看你的实际设备功耗 ...

好方法,学习下

网友:
根据电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办法是AD测电压。电压转换电量方法,我是直接给电芯做3次0.5c放电测试(放电电流看你的实际设备功耗 ...

您的方法不错,谢谢

网友:
可以用AD,当然精度很差,要精度高,用电量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随着电芯损耗就不好用了吧,个人建议上库伦计吧。对电流采样后积分。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锂电管理 ...

你说的对,电池损耗,放电曲线会有些变化,但是影响实际使用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上专门芯片自然好,但也有问题,一个是价格,消费电子,低成本的东西,上库仑计有点奢侈。也有些设备要求低功耗的,用这种软件方法其实是运算量最小的,最省电的。不同场合要求,不同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办法是AD测电压。电压转换电量方法,我是直接给电芯做3次0.5c放电测试(放电电流看你的实际设备功耗 ...

我们也是这样做得,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电池损耗,放电曲线会有些变化,但是影响实际使用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上专门芯片自然好,但也有 ...

库伦计也便宜了啊。AXP209一类的锂电管理IC集成了DCDC充电器LDO和库伦计,价格才一块八零售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测电压 ...... 跌落到多少告警!

不过8楼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C:
库伦计也便宜了啊。AXP209一类的锂电管理IC集成了DCDC充电器LDO和库伦计,价格才一块八零售 ...

这么便宜,就是封装有点大.

网友:
主要还是电量和电压不是线性关系,可以用ADC做粗略的判断

网友(2015-11-30):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用单片机,检测充放电电流来做  库伦计  计电量。
有一个纠结的问题是,万一错了呢,比如充到4.2V了 结果电量还不满或是 4.1V就满了呢  问题就来了。。。

网友D(2020-04-03):
如果是放电曲线比较平缓的该怎么测量呢?有啥好方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放电曲线比较平缓的该怎么测量呢?有啥好方法吗?

我猜你是做物联网的吧,用一次性锂电池吧。  一般都是计算使用时间和发射次数,时间到了就换电池,不管电池实际电量消耗如何。 还有些产品 比如水表国家强制5年换一次,这类设备一般都是直接做7年的电池寿命,然后就不管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是做物联网的吧,用一次性锂电池吧。  一般都是计算使用时间和发射次数,时间到了就换电池,不管电 ...

也考虑过通过次数,但是中途换过电池呢?而且不同电池厂家的相同尺寸,电池容量等都不一样,如何获取客户手上使用电池的容量从而动态调整次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考虑过通过次数,但是中途换过电池呢?而且不同电池厂家的相同尺寸,电池容量等都不一样,如何获取客户 ...

次数重置,一般都是批次性的统一更换,要求客户更换指定品牌的电池。或者是只能厂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