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8裸奔,有什么开发环境支持?IAR?MDK确定没有。

楼主(2014-12-18):
CCS不知道有没有,IAR据坛友说有。

下了StarterWare,打开暂时还有些晕,不知道从哪儿起头……就算Uboot,好歹还有个MakeFile总纲吗……

PS:惊喜的发现,RTT居然有3358的支持,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
ccs iar 选一个 ccs仿真好用

网友:
Eclipse,配个gcc编译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A:
IAR很好用,直接用JLINK,便宜,速度还挺快

网友:
看来大家都在用这个呀,有相关的IAR的例程吗?

网友:
startware的项目文件都在build目录下面,用ccs或者iar直接导入就行了,使用很方便的,看下doc里面的manual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AM3358用来裸奔,太浪费了吧

楼主:
CCS6导入了,编译有些问题,正在看手册…另外,有些场合还是需要裸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很好用,直接用JLINK,便宜,速度还挺快

有没有文档,介绍IAR和JLINK在这方面的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文档,介绍IAR和JLINK在这方面的使用?

TI网站有完整的裸跑程序,CCS或IAR的Starterwar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I网站有完整的裸跑程序,CCS或IAR的Starterware

麻烦贴个地址,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贴个地址,去看下

http://www.ti.com/tool/starterware-sitara

大锅,这个是可以自己可以找到的!

网友(2015-03-08):
用这个裸奔打算干啥子,感觉有点浪费了

网友:
跑个rtos还是很有用途的

网友:
lz是不是搞profinet还是enthrcat什么的?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A:
IAR很好用,直接用JLINK,便宜,速度还挺快

请问您用的JLINK和IAR各是什么版本,我现在用JLINK V9 配 IAR 7.2调试不了,谢谢!

网友:
IAR,支持,7.7版本的

网友:
裸奔,太浪费了吧!我们都是脚全用的

网友D(2016-08-26):
裸奔的时候程序下载到哪里了呀?能下载到eMMC里面吗?
我想用JLINK把u-boot给下载到emmc里面,不知道现实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奔的时候程序下载到哪里了呀?能下载到eMMC里面吗?
我想用JLINK把u-boot给下载到emmc里面,不知道现实不 ...

可以在Starterware基础上写个下载程序,然后从TF卡启动,把TF里的程序文件烧写进eMMC~量产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在Starterware基础上写个下载程序,然后从TF卡启动,把TF里的程序文件烧写进eMMC~量产很好用 ...

哦,谢了,
那也可以认为裸奔的时候,代码是不能直接下载到eMMC里面的,而是下载到TF卡里的,对吗?
要想把程序写到eMMC里,还得通过自己写的程序把要写到emmc里的代码写到eMMC里,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谢了,
那也可以认为裸奔的时候,代码是不能直接下载到eMMC里面的,而是下载到TF卡里的,对吗?
要想 ...

对。
3358支持TF卡启动是个很好的特性,加上Starterware,做个专门的下载板就能批量烧程序了,我们就是这么烧NAND的

网友:
AM335x裸奔  记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3358支持TF卡启动是个很好的特性,加上Starterware,做个专门的下载板就能批量烧程序了,我们就是这 ...

晓得了,谢谢!

网友E:
把crotex A8拿来裸奔的不是大牛,就是对上系统比较恐惧的。遇到过很多搞单片机的,建议他跑个ucosii,就感到很恐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crotex A8拿来裸奔的不是大牛,就是对上系统比较恐惧的。遇到过很多搞单片机的,建议他跑个ucosii,就感 ...

未必, 上系统运算速度跟不上,不上就OK。选合适的,而不是A8就必须上系统

PS: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crotex A8拿来裸奔的不是大牛,就是对上系统比较恐惧的。遇到过很多搞单片机的,建议他跑个ucosii,就感 ...

做产品不是做开发板~
顺序执行的高实时性任务,里面有大量的判断跳转,上个系统有什么用?

网友:
如何遇到出一个BUG,就面临被停用的风险,你还敢上系统吗?

网友:
这个片子好象必须先裸奔一下的,第二级bootloader就是CCS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