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编辑器写汇编?

楼主(2014-12-19):
大家用什么编辑器写汇编?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网友:
很多编译器都能写汇编,keil,iar都有选项

网友:
keil 啊   比较习惯  应该使用多了~~~

网友A:
汇编用si,非常不错

网友:
如果是编辑器的话,推荐Notepad++和Sublime

网友:
推荐 Emacs/Vim

网友:
Notepad++和UltraEdit 都不错。

网友:
Vim. 听说Sublime也不错.

网友:
一直用keil,别的没用过。

网友:
Notepad++,这个还可以。。。

网友:
其实IDE自带的都还说得过去,不想用其他的了

楼主:
大家有没用过富晶的单片机,台湾的低端单片机。。汇编写,自带的编辑器看代码感觉很累,汇编软件一般是支持所有的MCU 还是有针对性的?

网友:
ue写,定义一个显示高亮文件,就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用si,非常不错

is 是什么

网友:
Notepad++可以自定义语法高亮的,比较快,而且有很多插件可以用

网友:
编译器一般都是针对某款处理器核的,用SI搭配编译器可以试试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编辑,用自带的编译器编译,很好用的。

网友:
同楼上几个,notepad+1,感觉很好用

网友(2015-03-01):
不同的单片机 会有不同的编译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用过富晶的单片机,台湾的低端单片机。。汇编写,自带的编辑器看代码感觉很累,汇编软件一般是支持 ...

不同构架单片机,有不同的汇编指令集。如51有51指令集,PIC有PIC指令集。
------------------------------------------------------
问:汇编软件一般是支持所有的MCU 还是有针对性的?
答:有针对性的,都是根据构架来的。

如:KEIL-51       KEIL-ARM    IAR-51  IAR-430 IAR-ARM IAR-AVR

网友:
SI不二选择 准备装B用另外一个传说中的神器

网友B(2016-11-01):
没什么软件能跳到汇编的子函数处!

网友:
keil,.S启动文件也算汇编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软件能跳到汇编的子函数处!

Source Insight 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 可以的

没有成功。
还有另一问题,有些汇编文件并不是.asm后缀。比如我有个.sem后缀的,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成功。
还有另一问题,有些汇编文件并不是.asm后缀。比如我有个.sem后缀的,该如何处理? ...

正则表达式,不懂去找谷爷。想当年,用4bit单片机做一个空调遥控器,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把事业部老板也惊动了,因为我又神器SI+正则表达式,您想实现什么功能都可以自由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