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 Edge HV 80 ESC电调记录功能 如何使用

楼主(2014-12-19):
想请教各位大侠们,谁用过Phoenix Edge HV 80 ESC这个电调,说明书说有记录功能,这个功能 真的有吗?谁用过呀,怎么读取出来?求教!!

网友:
说明书上没说怎么读出来吗?

网友:
看说明书嘛!要不到YOUTUBE上找视频教程

网友:
Phoenix Edge HV 80 ESC,没呢

楼主:
我目前 读出来了 ,但现在电调设置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不了 设不了油门

楼主:
确切的说,是设置 油门后没什么反应

楼主:
问题解决 了
1.把油门曲线恢复默认0-50-100,
         2.把油门行程,Futaba 叫EPA(thro),JR叫travel adj(thro),调到最高点50,最低点50,
         3.油门推到最高点,电调插上电池,电调插上电池等电机音乐结束之后,逐步增加最高点的油门行程,应该在100附近,可以听到电机音乐,之后行程再增加2个点,最高点就确认ok,拔掉电池,
         4.油门推到最低点,电调插上电池,电调插上电池等电机音乐结束之后,逐步增加最低点的油门行程,应该在100附近,可以听到电机音乐,之后行程再增加2个点,最低点就确认ok,拔掉电池,行程确认完毕。
这个方法就可以

网友(2015-08-10):
卡斯特电调恐怕要用专用转接线插电脑上才能读数据,设定速什么的,不然只能基本使用,不过那线卖的很贵。。。估计TM就是一个USB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