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电调板 发上来凑个热闹

楼主(2014-12-19):
画了一小块电调板,发上来娱乐一下:)

3D 的很直观,哪里封装没画对一下就能看出来,问题就是显示不出孔和丝印

这板子的3D也挺直观,哪里多了点铜皮很容易看出来,但是没有器件外形

本帖纯属娱乐,如有雷同,只是巧合:)

网友A:
画的很漂亮,用STM32+TI DRIVER+CURRENT MEAS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很漂亮,用STM32+TI DRIVER+CURRENT MEASURE?

大约对了40%

网友B:
三个MOS的5-8脚没有看到焊盘

网友C:
右边的QFN是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不是I2C电调,有没有出售?

网友E:
电调能用来控制硬盘上的无刷电机不?

网友F:
是无感电调吗,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啊

网友G:
什么软件画的啊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MOS的5-8脚没有看到焊盘

好眼力
查了一下发现是那个渲染程序没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QFN是霍尔电流传感器?

本帖看看开心就好,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不是I2C电调,有没有出售?

本帖以娱乐为目的  哇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能用来控制硬盘上的无刷电机不?

能! 只要你说的硬盘不要年纪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软件画的啊  不错

软件啊 有器件的是sw

光板是一个在线程序 请自行度娘”3d gerber” 或者放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无感电调吗,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啊

娱乐 娱乐 活跃气氛 呵呵

楼主:
变高级会员了 呵呵呵

网友H:
我还以为楼主做FOC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以为楼主做FOC电调呢

试了一下,不划算,就换回六部换向了

网友:
呵呵,娱乐娱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划算,就换回六部换向了

楼主有没有,可以送的样品 ,送一个,我试试驱动硬盘的无刷电机。

网友:
PCB画的漂亮,自己大电流的PCB设计没什么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划算,就换回六部换向了

FOC可以参考TI的方案呀,据说比较牛逼,我也在画ST的FOC板子,还没搞完

网友I:
一直感觉3D视图在发板前的预览是很有用的,能直观的看到很多错误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也在做无刷电机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FOC可以参考TI的方案呀,据说比较牛逼,我也在画ST的FOC板子,还没搞完

我不想加那么多的电流采样,一个shunt限制很多,两个还是有困难区域,三个比较好,就是太大了,效率没看出来好到哪里去,就决定搞个和之前差不多的,就是换了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感觉3D视图在发板前的预览是很有用的,能直观的看到很多错误

对,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有效,特别在检查丝印和阻焊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可以送的样品 ,送一个,我试试驱动硬盘的无刷电机。  ...

这个真的没有,娱乐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FOC可以参考TI的方案呀,据说比较牛逼,我也在画ST的FOC板子,还没搞完

期待你的大作,我也想看看FOC的板子怎么布板

网友J:
LOGO挺漂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LOGO挺漂亮,顶一个

哈,thanks。

很久之前画的,嘿嘿

网友:
很厉害的啊,学习下,帅气的LOGO

网友A:
楼主画电调板经验如何?可以帮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电调板经验如何?可以帮忙吗?

还行吧,业余水平

网友:
3D就是不错的效果

楼主(2015-01-21):
写程序的时候才发现把线画错了,囧了,,,

想了一下发现可能有workaround,今天把算法在开发板上搞通了,跳线无数,过两天焊个板子试试看

搞程序的时候顺便写了换向的积分算法,替换掉了TI的InstaSPIN-BLDC。那个库挺好用的,不过给的是Lib,没有源代码,这样跨平台就很麻烦。

分析了一下,觉得算法写起来应该不难,就自己写了一个,效果还行,目测不比Ti的库差到哪里去。哇哈哈,,,这下什么平台都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划算,就换回六部换向了

标准梯形波电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六部换向!这种电机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简化控制。
搞FOC去控制梯形波就是扯淡。

网友K:
你这种大电容很占PCB面积而且用锡丝焊接时容易出现焊接不良,我有一次电路板掉地上了,结果就是那个电容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准梯形波电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六部换向!这种电机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简化控制。
搞FOC去控制梯形波就是扯 ...

这个还真谈不上扯淡 很大原因是因为电机太水 出来的bemf更像正弦而已

foc还这真能驱动小电机 只是我觉得没必要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种大电容很占PCB面积而且用锡丝焊接时容易出现焊接不良,我有一次电路板掉地上了,结果就是那个电容摔 ...

的确很占面积 还高出板子很多 本来预计放侧面的 但是画出来发现空了一块 就填上去了
多谢提醒! 焊接的话问题不大 这个肯定回流焊

网友:
无刷的反电势波形是由磁钢决定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谈不上扯淡 很大原因是因为电机太水 出来的bemf更像正弦而已

foc还这真能驱动小电机 只是我觉得 ...

标准梯形波六步法就是最完美的控制,而不是FOC,不过就像你说的电机太水bemf变成了正弦。
我有个很大的无刷直流电机,测试后发现bemf是完美的正弦。打电话问店家了,店家振振有词到别管那么多能转就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
漂亮极了!
请问管理两个大电容标+的那块铜皮的那块qfn是啥?
还有想问一下那个萌萌的jtag座是什么连接器呀?
power56封装不错,不知有没有做电流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准梯形波六步法就是最完美的控制,而不是FOC,不过就像你说的电机太水bemf变成了正弦。
我有个很大的无 ...

的确,我最开始看到的说六步是给梯形BEMF用的,但是我拿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觉得根本就是正弦曲线。拟合的结果也是正弦~~~~

楼主:
实现了预计中功能的90%,并且改进了启动算法,使慢速启动成为可能,应该来说从根本上去除了启动反转,启动卡死的现象。在功能调试至现在大约启动了~40次,还没失败过。

实现了直接的占空比控制或者转速控制,

板子还没焊好,因此还有DC/DC效率测试和通信的部分没写好。 通信部分考虑的很复杂,得写下来看看整理一下再实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现了预计中功能的90%,并且改进了启动算法,使慢速启动成为可能,应该来说从根本上去除了启动反转,启动 ...

dc/dc效率还测试个啥啊,一丁丁的功耗。
能讲下驱动MOS的那个集成芯片是什么吗?
你这个启动非常完美啊,是利用电机凸极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dc/dc效率还测试个啥啊,一丁丁的功耗。
能讲下驱动MOS的那个集成芯片是什么吗?
你这个启动非常完美啊, ...

TI的驱动,一查就知道。 我不懂凸极原理,能科普一下么?

DC/DC给MCU供电,这个DC/DC我之前用的时候效率很低,跟LDO一个水平,可能是我用的不太对。 在6s的电压下,LDO大约浪费1W的功率,足够芯片发热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TI的驱动,一查就知道。 我不懂凸极原理,能科普一下么?

DC/DC给MCU供电,这个DC/DC我之前用的时候效率 ...

芯片查到了,唯一缺点就是耐压低了点,要是能耐压几百伏就好了。
凸极就是d、q轴电感大小不一样,利用这个可以知道电机轴在哪里。
你是什么原理软启动的呢,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啊 有器件的是sw

光板是一个在线程序 请自行度娘”3d gerber” 或者放狗也行 ...

3d gerber 太酷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芯片查到了,唯一缺点就是耐压低了点,要是能耐压几百伏就好了。
凸极就是d、q轴电感大小不一样,利用这 ...

耐压几百要找IGBT的驱动了

基本想法就是开环启动过程中除了随时间控制加速度以外同时控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