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的ping 超时严重,当插入网线后PC右下角出现小黄点闪烁时

楼主(2014-12-19):
协议栈:  lwip 1.4.1
芯片:lpc1778

网线插入电脑,有的时候右下角不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小原点,这时ping,time<1ms,且一直都可以工作
                     有的时候右下角会出现一个小黄点,稍等一会,黄点消失后再ping,time<800多ms,或者更多,再过一会系统直接就超时了,一次也ping不通了

哪位知道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谢谢

附:电脑的小黄点

网友:
dhcp没取到地址吧

楼主:
我没有开dhcp功能呢

即使没有找到地址,那么找到后总该有了吧,这时我ping可以ping通,但是时间比较长。再ping一怔子干脆就超时了,无法ping通了

网友:
换条好的网线

网友A:
没有分配到IP地址,设置静态IP地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配到IP地址,设置静态IP地址试试

就是设置的静态IP

楼主:
不是网线的问题,已经换过了

楼主:
自己再顶顶,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B:
顶你。
你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你。
你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谢谢,此情况曾遇过是的确网线问题。可人为调低网速到10M试下,如果是其他原因的大家也可讨论下,学习下。

网友D:
先从硬件上看有没有问题,芯片部分,网线部分,估计有可能是这方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
你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换过好几根网线了,用的是超5类的

都无济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此情况曾遇过是的确网线问题。可人为调低网速到10M试下,如果是其他原因的大家也可讨论下,学习下 ...

我用同一根网线反复给板子上下电

多数的时候都不出现那个黄点,此时ping也正常

但是有时就出现了小黄点,此时ping一会就超时了

网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从硬件上看有没有问题,芯片部分,网线部分,估计有可能是这方面原因

同一根网线,测试我的lwip时就遇到这个问题

但测试周立功的ZNE-100模块,连续上下电,从不出现这个问题,即使出现了小黄点,也不会ping超时的

所以说和网线没有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
你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我觉得是软件上某个地方没有处理好

但是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有人问过 。首先保证能ping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有人问过 。首先保证能ping通

ping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的当出现小黄点后就ping超时,再过一会就直接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