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搞水下通信的?

楼主(2014-12-19):
大家好,请问水下通信用什么模块好呢?搜到的都是超声波模块,但是距离都很近,而且都是空中测距离。没有在水中的。

其实我只想在水中发一个信号就行了,另一头接收信号就好了。不需要数据。距离30M左右就好了。我没这方面的经验,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谢谢大家。

------------------------------------------------2014年12月19日13:34:55-------------------------------------------------------------------------------------------------------------

感谢大家的回帖,我也是要无线的。没有方向性的,超声波不知道多远。光的话方向性太强了。

我也查过潜水艇是怎么通信的。这个网页的3L回答比较好。
http://lt.cjdby.net/thread-1116392-1-1.html
突然感觉潜水艇通信也不是很可靠了。据说潜艇发射可控导弹也是拖着两条通信电缆。

这几天拼命查资料查到了飞机黑盒子的发射器,叫水中信标。好不容易找到一张拆机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才10cm这么小,就能发送一信号在水中传输6000多公里。太厉害了。价格也不便宜,发送端(信标)大概8500元,接收端(水听器)也要几千元。
然后无意中也看到一个类似信标原理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蜂鸣器37.5KHz...那如果我用NE555+一个蜂鸣器,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接收观察信号好。
然后查了网上的资料,一个小朋友做的实验。
http://www.xsjhsx.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04
哎,小朋友都动手做实验了。我还在纠结不知道怎么下手,太惭愧了。

楼下有人说道探鱼器,我在网上搜到一份原理图,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竟然用的是RF射频芯片。这么奇怪。

我也查了一种叫:声呐鱼类追踪器的。可以给每条鱼标记一个不同的编码,然后水听器可以识别不同的编码来区分不同的鱼。深度也有百米以上。感觉也好符合我要的选择。

但是:
这几天查了很多资料,最感兴趣的就是:水下信标,声呐探鱼器,声呐鱼类追踪器。
但是:
完全没有什么资料公开什么的,而且都很贵。。。。。思维也有点固定在这几个上面了。几乎看完了所有有关这些字眼的网页报道。
期待大神来点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眼巴巴地看着明明有可以实现的方式,却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无线的吗?有线的可以用光纤

网友A:
用鱼探仪的传感器和收发电路,走ASK很简单。50KHZ,600W的无折射层和反射层的水几千米无问题。

网友:
用激光吧

网友:
远距离水声通讯应该要用超声波 modem. 30M 如果用大功率的无线电不知道可不可行?听说 RF 在水里衰减得挺厉害的。

网友:
水下通信这个很难的吧,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水下通信,不知道潜艇是怎么通信的……

网友:
只发一个信号,没说是数据,那就是开关量了,激光应该可以

网友B:
水下通信不用想就是超声了,水声超声波传感器,调制解调下就行,模块就很少了,只能自己调制发射,那边接收解调

网友:
激光通信的多一些吧

网友:
很少听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鱼探仪的传感器和收发电路,走ASK很简单。50KHZ,600W的无折射层和反射层的水几千米无问题。 ...

这么厉害。请问传感器能不能推荐一些型号呢?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
我们学校(哈工程)这边有专门做水下机器人的,都不采用无线通信,不可靠,一律用的光纤。

网友C:
测深仪就是用超声波,可以测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下通信不用想就是超声了,水声超声波传感器,调制解调下就行,模块就很少了,只能自己调制发射,那边接收 ...

你好,请问你说的水声超声波传感器,是怎样的呢?能指点下用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请问传感器能不能推荐一些型号呢?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谢谢! ...

买一套古野的测深仪开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深仪就是用超声波,可以测200米

又发现一个新名字了!厉害!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搞过。水下用声波?好像现在有种叫声波通信,不是超声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说的水声超声波传感器,是怎样的呢?能指点下用什么型号的吗? ...

水声换能器,超声波测试仪,超声波换能器等等
型号很多,有点专用做测深,角度很小,有的用于三维探测,角度很大。我以前联系的是福建一家,福州飞鹰电子,他那边有生产传感器,你可以咨询下那边

网友D:
水下通讯基本上还得用水声通讯靠谱,激光的话必须点对点。
之前有稍微研究过一下。也搭过一个类似的超声波通讯平台  不过是试的空气中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声换能器,超声波测试仪,超声波换能器等等
型号很多,有点专用做测深,角度很小,有的用于三维探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下通讯基本上还得用水声通讯靠谱,激光的话必须点对点。
之前有稍微研究过一下。也搭过一个类似的超声波 ...

这么厉害,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高手!

只实现了1米的通讯,自己搞着玩的。 没有深做

网友:
楼主买块水声通信开发部呗

网友:
水下通讯用的是长波吧?不是很了解

网友:
无方向性声纳头一对,若只探信号有无不传数据,很简单的!选择一定频率的信号,比如20K,发1ms CW。接收端带通滤波放大,超过一定幅度就可以判定有信号!

网友:
如果为了增加发射有效距离,可加一级功率放大后加变压器然后接发射声纳!为了解决随距离引起信号接收的幅度变化,而引起误判,可在前面的基础上加入信号互相关运算,就可以很准确了。

网友:
如果要传数据,现在有几种调制方式可选,简单的是FSK,用两种不同的频率代表0、1,剩下的结合上面就差不多了。中等难度的是PSK,相位调制,这个发射好做,接收的数据处理有点麻烦。更复杂的参考OFDM等等,这个可能你会比我更清楚。

网友:
传输数据绝对不能用ASK,误码率会让你生不如死!

网友E:
另外要让声纳探头提高功率比,阻抗匹配很重要!记得发射变压器是升压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要让声纳探头提高功率比,阻抗匹配很重要!记得发射变压器是升压的哦! ...

高手啊,谢谢.....马上按照你的建议去查一下资料,看看有哪些资源可以用....谢谢!

网友:
水下 都用声通信

网友F:
看那些深海的,如果需要传送视频之类大数据量,100%是光纤

网友:
先看这个最新的《物理》文章,让你了解下具体概况,好下手找你要的资料!

相关其他文章参考:
http://www.wuli.ac.cn/CN/volumn/volumn_1737.shtml

记得设计电路的时候要按:距离-->频率\功率-->声纳头-->调制\解调方式-->电路设计-->算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那些深海的,如果需要传送视频之类大数据量,100%是光纤

高速、大数据、低误码率的水下通信,现在除了有缆通信(包括光纤),其他无解!

网友G:
水中通信使用的是地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中通信使用的是地波吧

远距离是长波,潜艇爱用这玩意

网友:
水下通信不都是用长波吗?上个月刚在青岛参观了中国电波所

网友:
要是做正式产品私信我,要是自己玩玩就找找水声通讯的资料吧

网友:
水下无线通信  , 只能用声音。 你没有传输速率要求 ,用一低频声波换能器就行 。

网友:
LZ你要传什么信号?

网友:
以前好像听说过潜艇的通信是声纹传输,国内去外国参观时其他可以聊,就是这个不给聊,谈都没的谈。

RF在水中衰减很厉害的,楼主玩那么远的话还是光纤好点吧。

网友:
水声通讯最麻烦的不是信号大小,而是多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