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以太网通信RJ45控制芯片

楼主(2014-12-19):
各位大神,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以太网通信,以前一直没有做过这个,然后搜索一下,看到W5300可以做以太网控制芯片,我想做这种嵌入式开发的,不可能就这么一种芯片,各位用过的,可以讨论一下,哪一款使用的性价比是比较好的

网友:
直接用STM32的互联系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wiznet 官网看看 http://www.iwiznet.cn/index.php? ... a=lists&catid=7

网友:
W7200,里面胶水个STM32F103和W5200

网友:
看你的应用场合。ENC28J60是我用过的最简单的以太网通信芯片,没有之一,论坛里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网友:
DP83848  这个还可以 我用的 而且资料比较多

网友:
我也最近要用到,对于这个也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看成本与需求,ST、TI、NXP的M3都有带以太网控制器的型号。

网友:
像W5100这种是内带硬件协议栈,使用起来方便。DP83848协议就要自己搞,我感觉还是DP83848这种好用点吧

楼主:
DP83848协议需要自己搞?我以前不是学习通信的,这方面就是个小白,看来还得痛苦一阵子了

网友:
如果ARM没有自带的硬件以太网接口,那么只能用自带硬件网络协议栈的以太网芯片,比如W5100;如果本身自带硬件以太网接口,那么用PHY+ARM+软件协议栈(比如LWIP)或者ARM+内嵌网络协议栈的以太网芯片(比如W5100)都可以。

网友:
看你自己怎么用方便了

网友:
STM32F107+DP83848 LWIP

网友:
上107系列吧

网友:
tm4c129 也可以看看 mac+phy

网友:
W5300估计开发会省劲一些

网友:
其他方案都要跑协议,比如LWIP。W5300内置硬件协议栈

网友:
ENC28J60 微芯的这个怎么没人推荐,这个不好用吗?
SPI接口,不带协议栈。

网友A:
DP83848 是PHY吧,还需要选一个带MAC的mc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83848 是PHY吧,还需要选一个带MAC的mcu啊

很多mcu有带mac的

楼主:
我有同学说用LPC1768做,这个不就是M3内核的嵌入式么?这个能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