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让小车走直线

楼主(2014-12-19):
   在做一个避障小车,准备从小车走直线开始做起!大家帮我看看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实现小车的直线行走不?要求一百米不能跑偏0.5米,可以吗?图片是我用的坦克车结构!

楼主:
没想到图这么大?主控芯片采用stm32F103ZET6

网友:
这个车体不错啊!

楼主:
是的,上千大洋啊!得找一个让它走直线的好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千大洋啊!得找一个让它走直线的好方法啊。

LZ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A:
纯加速度计可行性几乎为零,可以考虑加入电子罗盘,锁定确定水平旋转轴的角度。为了使这个角度动态特性更好一些,最好加上陀螺仪。不过即使采用这种方案,在地面上的运动位置还是一个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加速度计可行性几乎为零,可以考虑加入电子罗盘,锁定确定水平旋转轴的角度。为了使这个角度动态特性更好 ...

这三个也不能实现闭环控制?难道走直线就这么难吗?能给出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个也不能实现闭环控制?难道走直线就这么难吗?能给出方案吗?

应用场合请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场合请说一下

室内有坐标A和B,从A到B,中途要有自己的避障

网友:
给力啊                     看上去高大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位置是开环的

网友:
对,一个加速度怎么能实现闭环调节走直线啊...

网友:
楼主这车的底盘好屌啊……是专门做模型车的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用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有坐标A和B,从A到B,中途要有自己的避障

室内很难,纯粹靠惯导器件只能保证大概精度,像你说的100米横向误差只有0.5米实际上要求很高了。在行进过程中磁场环境不可预料,罗盘的误差难以消除。还是用机器视觉吧。
其实楼主可以用前面说的那个方案做做,看看最终效果如何,跟大家说说。

网友:
小型坦克车好霸气啊

网友:
得加陀螺仪啊

网友B: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真的假的,我明天联系管理员吧,问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我明天联系管理员吧,问问为什么!

还问啥?版规不是明摆着的吗,你能编辑的话赶紧修改

网友:
惯性制导很难达到要求,机器视觉确实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这是在做梦!

网友C:
你看玩具直升飞机是怎么锁尾的。单轴,村雨,之前我做的小车打滑,也这样设想,不过精度楼主自己测试吧。mpu6050理论可以,磁场传感锦上添花。感觉为了直线好奢侈。加室内定位,激光扫描神马的。

网友:
车体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玩具直升飞机是怎么锁尾的。单轴,村雨,之前我做的小车打滑,也这样设想,不过精度楼主自己测试吧。mp ...

你好,就是用那个传感器能够实现小车直线行走吗?你以前做过实验吗?

网友(2015-02-16):
单纯用加速度计,很简单。上了陀螺,就难说了

网友:
上光流传感器,就是鼠标

网友(2016-01-05):
楼主有类似项目可以帮介绍一下,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Gsensor 没戏,

网友:
学到好多名词,以前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