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4与K60区别有哪些?

楼主(2014-12-19):
求总结……

网友A:
K64:with large SRAM memory b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K64:with large SRAM memory block

总结的好,就这一点吗

网友:
之前见坛友说SPI那里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有些区别比较难发现,比如SPI。建议当成没有联系的两个芯片。

网友:
K64与K60兼容吗

网友:
内部 ram不一样 ,K64明显要大些

网友A:
个人感觉: 后期出的kinetis更好些, 优先采用.

网友B:
听飞思卡尔的人说  K64功能更强大  从主频上来看 也更快

网友:
到官网找芯片选型比较一下

网友:
我感觉还是不兼容吧,,特别代码不要直接用。。那样有问题也不好找

楼主:
待经验人士回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后期出的kinetis更好些, 优先采用.

没有这种说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飞思卡尔的人说  K64功能更强大  从主频上来看 也更快

对比一下

网友:
很多外设都进行了优化

网友:
找手册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K64新推出的 ,主频应该快一些

网友C:
K64不知道好不好购买?

网友D:
官方没有对两者的区别出一个比较正式的文档,从我和客户的反映上看,K64的很多IP与K60是有区别的,有些模块的寄存器名称也有些更改,
所以导致两者的代码是不兼容的,建议大家逐渐往K64走,因为后面的出的IDE,KSDK都会支持K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没有对两者的区别出一个比较正式的文档,从我和客户的反映上看,K64的很多IP与K60是有区别的,有些模块 ...

1、K64引脚PinOut复用功能比K60多了;

2、K64头文件比K60写法微变,但是不影响引用。
3、还有很多,待探索……

网友:
新产品,官方已经不推荐用k60了

网友:
K64要比K60强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K64不知道好不好购买?

应该是飞思卡尔主推的片子 ,供货不是问题吧

网友E:
有没有人比较过K64的性能,与STM32 407相比,如何?
不比较IO资源,只比较性能。计算性能。

网友:
k64改了很多,也更加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比较过K64的性能,与STM32 407相比,如何?
不比较IO资源,只比较性能。计算性能。 ...

这两款都差不多吧 ,都是M4的内核,都带硬件网络MAC 。个人觉得K64更强些

网友:
K60有USB HS,K64没有

网友:
K60 :High Mixed Signal Integration
K61 : High Mixed Signal Integration w/ tamper detection
K64 : High SRAM
K63 : High SRAM w/ tamper detection

网友(2015-06-24):
引用 楼主:
1、K64引脚PinOut复用功能比K60多了;

2、K64头文件比K60写法微变,但是不影响引用。

正在梳理下两者的管脚,看K60上的代码,还能直接port至K64上去
pinout整理得手好酸的说,楼主是怎么比对的?随机挑选了几个?

网友:
楼上, 管脚变化好像不大, 头文件变化比较多,尤其是中断向量变化顺序变化很大。 拉普兰德的库改了中断向量以后勉强可以用, 推荐超核的库, 支持K64.

网友:
主频快了吧

网友F:
期待高手仔细对比,我也在纠结到底是用k60还是k64呢,后者只有一个CAN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期待高手仔细对比,我也在纠结到底是用k60还是k64呢,后者只有一个CAN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

这两款东西都有写好的底层库的  用起来都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款东西都有写好的底层库的  用起来都挺方便的

官方的库吗?我看过渡鸦的库。官方的肯定是英文的。MAPS-K64_1.0.0这个我也看过,但是比较忙没有时间折腾啊!对了,你要的东西现在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