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蓝牙天线PCB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楼主(2014-12-19):
天线设计射频信号一直不太理想,对我们这些菜鸟来说总难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最近有一些资料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不同模块天线设计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需要预留T型或者π型匹配电路做天线调试,有的则不需要,这个以模块的要求来定。

目前市面上有好几款我了解的GPRS/蓝牙二合一模块,有需要的自己去找去网上搜索资料,这里以GU906 GPRS/蓝牙二合一模块为例。简单例一下几个天线设计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高手勿喷,只是一点参考。天线射频参数调试及天线调试的匹配电路这里不讲。

GSM天线PCB设计的几个细节:
1. 天线走线宽度,两层板建议走线线宽30mil
2. 天线走线屏蔽规则:以两层板为例,BOTTOM层,天线走线要求下层需要铺地,不得有其他走线穿行或者平行;TOP层,天线走线两边要求用宽度大面积地线包围,天线走线与地间距大于30mil。
3. 天线走线形状规则,建议走短而直,不建议穿孔换层,不建议直角走线,不建议天线长度超过3CM。

蓝牙天线设计:
1.针对板级的蓝牙贴片天线,具体的PCB走线要求:走线直接从焊盘引脚出,走线建议在模块同一平面(假设是TOP),走线宽度15mil,两边离地间距15mil,走线部分要求短,同时需要BOTTOM面有地参考;
2. 建议选用的蓝牙天线:微小型陶瓷天线(ceramic anterna),倒 F型天 线(planar  inverted F anterna ), 棒状天线( 2.4G 频率专用)等 。如 果空间允许,最好不要选择太小尺寸的天线 ;
3. 蓝牙天线摆放位置最好在边角, 如果是选用贴片天线,要有至少 2mm 的净空区域, 净空区域不得有地或者其它金属部件 ;
4.最好天线与附近物体之间有较大的净空区;否则匹配调节将会变得困 ,辐射模式会受到严重扭曲 ;
5. 天线的下方不应出现路布局、接地层 ;
6. 天线不应和金属物体放置太近,比如电池、芯片等金属物有重叠。
7. 注意内部缆线 (如电池电源线)最好不太靠近天线;
8.单极天线需要有合理的接地面才能发挥最好效。
9.不要使金属外壳或带金属的塑料在天线周围;
10. 不要使用很细的天线馈电线,应有一定宽度,定宽度不小于 0.1mm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mark了

网友:
学习了,第一画GPRS板子时,天线那里都和楼主的相背

网友:
谢谢,可以借鉴。

网友:
参考下,谢谢,天线设计学问大啊。

网友A:
虽然用的是模块  但是还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用的是模块  但是还是看看吧

对啊,模块简单点,出产品快,主要是选模块的DTU功能和蓝牙,太复杂的做不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说的够详细,还有图片

楼主:
忙了一段时间,GU906 GPRS/蓝牙后续的测试都会共享给大家,感觉不错

网友(2015-01-18):
学习,要走GSM天线

网友B:
2. 天线走线屏蔽规则:以两层板为例,BOTTOM层,天线走线要求下层需要铺地,不得有其他走线穿行或者平行;TOP层,天线走线两边要求用宽度大面积地线包围,天线走线与地间距大于30mil。

楼主你好,我用阻抗设计软件计算的,当天线线宽0.81mm时,天线走线与地间距为0.16mm时,阻抗才为50欧姆。你对?他对?

网友(2015-07-30):
学习下,这东西感觉好难画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B:
2. 天线走线屏蔽规则:以两层板为例,BOTTOM层,天线走线要求下层需要铺地,不得有其他走线穿行或者平行;T ...

好像听说双面板没必要用阻抗软件

网友(2017-11-12):
很好的建议,支持下!

网友(2018-02-17):
貌似双面板没有阻抗匹配的要求吧,阻抗匹配只针对4层板或4层以上的板来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