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产品用的透明与红色汽泡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19):
请问大家,包装产品用的透明与红色汽泡袋有什么区别,听别人说红色的是防静电,不知对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一般的这两种都不防静电的,防静电的都必须有添加料,让塑料袋微微导电,能够泄放静电。和颜色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这两种都不防静电的,防静电的都必须有添加料,让塑料袋微微导电,能够泄放静电。和颜色无关。 ...

或许添加后的防静电袋是红包呢?
这样就说明:有种防静电袋时红色的;但红色的不一定就是防静电吧。
好吧。当我什么都没说

楼主:
刚问了一下做汽泡袋的厂商,确时有这样一种代子

网友:
确实有红色和白色的气泡袋,不过没听说红色和白色和防静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很少见到红色的啊。

网友:
防静电用静电袋啊,一般是黑色的

网友:
没有区别。不了气泡袋这个行业。但是有些塑料制品带颜色的基本表示是含有回收料的。

网友:
只是颜色不同吧

网友:
这个应该仅仅是颜色不同,防静电的一般是浅黑色的吧

网友:
确实见过有红色的,不知道红色还有这个技能……
一般不都是黑色半透明塑料袋+泡沫袋组合包装吗

网友:
红色的是用来掩盖原料本身透明度不高的吧,防静电的一般都是灰色的,有金属感

网友:
就颜色的区别而已吧

网友:
两种颜色都有见过,好像是说防静电的一般是红色。

网友(2017-05-12):
装PCBA的气泡袋是用的红色的,并且也是防静电的。气泡袋一般用在起缓冲作用上。另外,防静电是气泡袋外面喷了一层防静电的物质,用几个就脱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