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1dual fet输入部分求解

楼主(2014-12-19):
信号输入,经过fet后,信号变化怎样

网友:
这图费眼啊;不过看了一下,就是个电子开关啊;选通后,信号是一样的哦

网友A:
U103-B、U102-C、U153 Q150~Q153组成一个有源恒流负载,恒流值大约0.68mA,
DUAL FET作为输入跟随器,即U104-A的4脚电压和U104-B的8脚的电压是相等的,
在0.68mA时VGS大约为-2.65V,采用JFET作为输入级旨在提高输入阻抗
U106和U101-C实现可变增益放大,增益为X1 X10 X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03-B、U102-C、U153 Q150~Q153组成一个有源恒流负载,恒流值大约0.68mA,
DUAL FET作为输入跟随器,即U10 ...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