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方法能够让电脑主机自带的串口通信速率超过115200bps

楼主(2014-12-19):
本人有个客户提出需求,需要使用台式机的主板自带串口,波特率要达到500k bps,查了N多资料,并且进行了多次试验,发现电脑主机的自带串口最高只到115200,usb转串口的可以达到1M,有没有哪位高人可以能是的电脑主机的自带串口波特率达到这么高的速率。。

网友A:
如果是用的专门串口芯片的话就可以有办法(办法就是更换晶体,晶体换成2倍那么就是230400了),那些PC104上面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如果是一体化的比如蓝桥还是北桥芯片出来的就应该没办法,

另外USB转的可以达到至少3M的速度,因为我就是用的3M,还有更高的

网友:
楼主,定制工控机吧或定制串口卡。市面上能买到的好像都不超115200

网友:
你直接买个带背板的U转串 然后装里面呗

楼主:
4楼的建议跟客户提过,客户不接受,实在想不起其他办法了

楼主:
现在的串口就是直接连接到南北桥的,没有外部晶振。

网友:
我们用的工控机好像都可以超过115200,电脑就最高115200

网友:
专业的PCI串口卡好像可以

网友:
超级终端里面不是可以选择921600bps吗?

网友:
外加一个PCI-E转串口,比较稳定,速度460800没问题

网友:
极品客户

楼主:
跟各位汇报一下:最后客户找了主板的生产厂家,通过修改bios,和串口的底层驱动,把速度提高上去了

网友:
这样修改价格如何?

楼主:
直接厂家的技术研发人员修改的,不要钱,因为客户的量是几k的量,比较大,而且每台都要四五千元,所以厂家为了这个机会,自己进行了驱动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厂家的技术研发人员修改的,不要钱,因为客户的量是几k的量,比较大,而且每台都要四五千元,所以厂家 ...

我以前玩文曲星时, 有用过一些驱动(似乎是刷过BIOS), 部分可以提升到961200的波特率

网友:
只要有钱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的专门串口芯片的话就可以有办法(办法就是更换晶体,晶体换成2倍那么就是230400了),那些PC104上 ...

请问 你用的什么USB转串口 工具?有这么高的速度

楼主:
客户自己编程序,不适用现成的串口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