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Z475笔记本找不到无线网卡,设备管理器也...

楼主(2014-12-19):
朋友抱来联想Z475笔记本,让帮忙维修,问题如下
电脑本来是正常使用的,突然无法使用无线网卡上网了,然后在网络与共享中心找不到无线连接,在设备管理器中的网络那是,只有一个Real系列的有线网卡
没有无线网卡的相关显示

使用过的方法:
1、从官网下载无线网卡的驱动,安装,无效~ 问题依旧存在
2、重新安装Win7 32位系统,安装好之后,依旧无法找到相关的无线网卡设备

特来求助各位,如有解决办法的,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到无线网卡

网友B:
许多本子壳子上有一个wlan开关,看看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C:
我的宏基本也是找不到白身带的无线网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到无线网卡

您好,设备管理器找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本子壳子上有一个wlan开关,看看是不是关掉了

您好,首先是设备管理器找不到无线网卡,
若打开笔记本上的Wlan那个可以手动拨动的开关的话,电脑上有开启/关闭无线的提示,但没有效果
使用Fn+F5,能够开启那个无线设备管理界面,但里面就是空的了,啥也没有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无线网卡 并且没有未知设备的话应该就是无线网卡坏了
如果无线开关没开的话还是能够搜索到无线网卡这个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宏基本也是找不到白身带的无线网卡了

您好
这个笔记本问题的特征与这个网址中的http://www.kukeer.com/tech/show.php?itemid=2283
非常一致,但我尝试同样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却没有效果了~

现在在纠结要不要买个无线网卡试试,但又怕不是无线网卡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无线网卡 并且没有未知设备的话应该就是无线网卡坏了
如果无线开关没开的话还是能够搜索到 ...

是的,在设备管理器中根本找不到无线网卡,只有一个Real系统的100/1000MB有线网卡,这么说明天换个网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无线网卡 并且没有未知设备的话应该就是无线网卡坏了
如果无线开关没开的话还是能够搜索到 ...

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复,谢谢!
不早了,早点休息了~准备睡了~再次感谢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电脑在底层能控制无线网卡的开关,但是如果连设备也不能发现有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D:
换新操作系统试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个笔记本问题的特征与这个网址中的http://www.kukeer.com/tech/show.php?itemid=2283
非常一致, ...

如果动手能力强,建议检查下无线网卡的pci时钟(30Mhz).原来有个本子就是pci时钟不对,造成网卡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操作系统试过吗?

您好,谢谢~~~

之前尝试过的方法:
1、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无效   由于设备管理器找不到无线网卡,所以安装也没有作用
2、重新安装Win7系统,无效     但只安装过一次系统

现在的解决方法:
由于Z475的无线网卡在笔记本的D面,也就是贴近桌面的那个面上,比较好拆解,如下面这个图:(网络上找的)
所以将无线网卡拆下来,用橡皮擦磨了几下,再安装回去,开机之后,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的网卡部分出现了无线网卡设备,有门了
所以将系统的无线网卡驱动再更新一下,ok了~

总结:
1、首先应该看看设备管理器的,如果系统找不到设备,不管开启与否,都应该有无线网卡设备才对,如果没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2、如果系统设备管理器有无线网卡设备,那就是软件设备的问题了

如果早点这样分析下,可能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多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动手能力强,建议检查下无线网卡的pci时钟(30Mhz).原来有个本子就是pci时钟不对,造成网卡失效 ...

把无线网卡拆下,用橡皮擦清理了下金手指部分,重新安装上去,好了~~~

网友:
谢谢提醒,原先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没时间也没耐心开壳子,等过年得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