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提质:王道,品质之保障新规,坏一赔十!

楼主(2014-12-20):
坏一赔十赔偿服务标准新规开始执行,从2014年12月19号开始执行:  旧版本的坏一赔五的规定同时作废  (坏一赔五赔偿服务标准请参考本连接)

      一) 新规决定原来的坏一赔五,变为坏一赔十,新规定决定之二:原来小批量的抽测直通率为95%以上提高到98% 以上

       二)赔五变为赔十, 抽测直通率95%变为98%     两个都是一字之差代表了我们对品质的绝对信心,代表我们对客户的永恒承诺:价格往下,品质为王的王道之策

      三)敢问天下几家电路板厂,敢如此保证,都是说成品不开测试架,不全部针测,则不能保证直通率,或是直通率保证很低!

      四) 嘉立创为什么敢如此保证:98%  原因很简单,需然成品为抽测,但是嘉立创所有的板子线路经过了高科技光学aoi全部测试,事实板子线路以经经过了aoi测试,过孔用最新的高品质电镀线及优质原材料铜,保证了没有孔无铜发生,加上成品抽测,质量层层把关,才敢有如此保证!

新规详情:

一:样板【坏一赔十】赔偿服务 : 测试的板如果还发现有开短路 按10片价格进行赔偿 最低不低于50元赔偿:
处理对象:经测试过的电路板,还发现有个别开路短路的现象
赔偿方案:按1片板子板费的价值10倍进行赔偿,赔偿金额最低不少于50元,最高不高于本次订单的货款 如一片板子长是10cm 宽是10cm 经测试还现有一片开短路的 则赔偿10x10x0.05=5(板费)x10(倍)=50  则直接赔偿50

二:小批量【坏一赔十】赔偿服务标准

1)  处理对象:抽测  你在我工厂选择抽测服务,也就是说没有付任何测试费费用,我们将保证你的电路板良品率不低于98%(原为95%),如果良品率低于98%则对低于部分按一比十进行赔偿 如:贵司在嘉立创下单100片的小批量, 收到板发现只有97片板好板,坏了3片,则我们认为超标1片,这一片将进行1赔10赔偿服务(98%是我们最低的良品率保证,大部分良品率远远高于我们保证的98% 达99%或更高)  最高赔额不超过不订单货款

2)  处理对象:全测 你在我工厂选择的是全测服务,我们要保证是100%的良品率,那怕是有一片不良率则进行1赔5服务 最高赔额不超过不订单货款

处理流程:当你发现经测试的板有开短路现象,麻烦你不要急着维修,保持原样,如果有相机高清拍摄设备,拍摄一张照片给我们,如果照片能反映事实情况,我们用照片处理,如果没有照相设备不能取证,或拍摄的 照片不能反映情况,麻烦把板寄给我们,你寄回的板将由厂长亲自监测,如果符合样板,或小批量坏一赔10服务标准,则按标准进行赔偿!
注意事项:1)发现有开短路的板不要修理,修理后没有办法取证  2)此赔偿标准仅对电路板中部分开短路的现象,其它品质问题不在此之列!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9号

网友:
好,值得提倡!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但是这玩意不是我等小兵说的算啊~领导才是硬道理

网友A:
最近一次小批量600个,要求PCB是全测,
结果板子焊好后要出货60个,测试遇到3个孔无铜,也就是说5%的孔无铜比例!
寄回一个让你们工厂切开检测,确认是孔无铜。
其它的PCBA已经焊好还没测(因为发货前才测)

袁总,请问您规定的“全测”到底是怎么执行的?是否真实的每个板子都测了,而不是抽测几个糊弄了事?
赔偿其实都没有意义,因为板费只是PCBA价格的很小一部分,板上的器件比板子贵多了。
我宁愿出测试费,保证板子必须是好的,必须被真正测过。。。

之前很多次小批量其实都很好,极少有坏的。这次是不是因为惠州新厂的问题?

网友:
小批量产品其实坏一赔几都不重要,最好是能基本杜绝坏的!因为小批量的板子人家拿到都是直接上机贴片的,只会手焊一两片检测有没有文件错误。等到贴完了焊完了才能用程序来测试。如果测到错误率很多,已经晚了,这一批都贴完了。。。

网友:
说的极是,要不然给客户来回换货,时间和信誉就毁了

网友:
顶!嘉立创是我们每个人开展事业的基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次小批量600个,要求PCB是全测,
结果板子焊好后要出货60个,测试遇到3个孔无铜,也就是说5%的孔无铜 ...

这个是厂家极其头疼的事情,费工费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次小批量600个,要求PCB是全测,
结果板子焊好后要出货60个,测试遇到3个孔无铜,也就是说5%的孔无铜 ...

新工厂以生产了3万平方,无发现一个孔无铜,约场旧工厂在过年前进行设备改造成新厂一样的设备,设备以经订好,在生产之中,年前调试到位,!
品质保障服务是在碰到这类事情的情况下,给客一个质量保证!深圳嘉立创一定不敢100%保证一定没有品质问题,谁也不希望发生,但是只要是现在新一代生产工做的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新工厂的沉铜线以证明发生孔无铜机率基本上为0,旧厂第一时间进行旧设备替换  ,这也就是我们敢从95%的直通率提高到98%的直通率的原因,是新工厂完全解决了孔无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厂家极其头疼的事情,费工费时啊

就是啊!
如果花钱要求“保证100%全测”,我肯定会出这个钱。
相信我们规定了全测的,嘉立创的管理人员对检测员的要求肯定也是“每个都必须测啊,不准放过一个!

问题是工厂检测员工作失误或者什么原因,某些板子没测就当作测了,谁能管???
这又不是军用品,每个步骤的经手人都得签字盖章,谁手上出事就要处分坐牢。对检测员来说,测板子无非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很多工作人员对自己手上的事情就是吊儿郎当的。。。
麻烦啊。。。

不知道像苹果这样的厂家对PCB来料故障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严重顶起,好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次小批量600个,要求PCB是全测,
结果板子焊好后要出货60个,测试遇到3个孔无铜,也就是说5%的孔无铜 ...

我的建议是  画 PCB 如果 空间不是很挤的话   过孔 做成双过孔      这样子基本上过孔不通的概率    比买彩票中 500W还难
仅供参考

有些东西   要大家一起做到  才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

我们公司做板 都是找便宜的做  我也不知道多便宜 价格没关注过  我画板 全部是 双过孔的  这样子对调试机器的人也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如果花钱要求“保证100%全测”,我肯定会出这个钱。
相信我们规定了全测的,嘉立创的管理人员对 ...

用人工控制品质直通率,保证品质太难,所以就得换新的好设备,像新厂全自动化,在能从根本上解决线路品质问题,把品质寄托在工人身上,天天要烧香在行,新厂没有发生一个孔无铜,以经生产了几万平方,所以旧厂设备沉铜线给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如果花钱要求“保证100%全测”,我肯定会出这个钱。
相信我们规定了全测的,嘉立创的管理人员对 ...

我们以前在别的PCB厂做小批量也遇到类似问题。产品出来了才发现PCB有过孔不通问题,损失惨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人工控制品质直通率,保证品质太难,所以就得换新的好设备,像新厂全自动化,在能从根本上解决线路品质 ...

下次有机会。也到贵司做点小批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工厂以生产了3万平方,无发现一个孔无铜,约场旧工厂在过年前进行设备改造成新厂一样的设备,设备以经订 ...

3万平方无一个孔无铜!好啊

这种故障对客户来说太麻烦了,返修找哪个孔断了真是折腾人。。。
其实我上一批600个里面测过的60个,我找出3个明确的孔无铜,其它还有几个坏的实在懒得找了,当作是贴片厂的问题吧,直接报废PCBA了事。
按行规板子有错只赔偿板子费,而板子费其实远远低于上面的元件费用,所以对小批量这种赔偿实际是没意义的,就算生产错误率高了几个百分点吧,这也是可预料的错误(虽然有点高)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  画 PCB 如果 空间不是很挤的话   过孔 做成双过孔      这样子基本上过孔不通的概率    比 ...

没错,如果空间很大当然可以用双过孔。
问题是很多板子都很挤,没地方放下双过孔。。。
我上次生产的板子是4层的,过孔16/32mil,你可以想象,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放双过孔。
当然,只要有可能,尽量多做冗余过孔肯定是安全的。
这样只有遇到单过孔的地方孔无铜才会有错,错误率会明显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  画 PCB 如果 空间不是很挤的话   过孔 做成双过孔      这样子基本上过孔不通的概率    比 ...

不是所有厂家都生产玩具的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
我们的批量供应商之前说过,他们的板子除了100%AOI,还要用专门定制的测试架测试,每次新品他们都收取150左右的工程及开模费~~(以至于现在不得不在JLC打样确认后再发到他们那里量产),不知道说法是否属实?
不过,实际十几年操作下来出现有问题的线路板概率确实很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  画 PCB 如果 空间不是很挤的话   过孔 做成双过孔      这样子基本上过孔不通的概率    比 ...

很少有人那么奇葩 这样设计 来 迎合  pcb厂家的。 这不叫 dfm设计。

我觉得 via 0.4/0.8     可能会 好很多。太小的孔估计不行

网友:
"最高赔额不超过不订单货款",什么是“不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有人那么奇葩 这样设计 来 迎合  pcb厂家的。 这不叫 dfm设计。

我觉得 via 0.4/0.8     可能会 好 ...

我们公司找的板厂很垃圾 没办法  我看板子空的 尽量做到双过孔  反正我能做的都做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有人那么奇葩 这样设计 来 迎合  pcb厂家的。 这不叫 dfm设计。

我觉得 via 0.4/0.8     可能会 好 ...

我说的16/32mil就是0.4/0.8毫米啊!
这是很常规的尺寸,没道理做不好

网友:
嘉立创现在是有信心做这样的承诺,其他家没见过敢这么的

网友:
公开承诺,有勇气

网友:
以后就还在嘉立创做板子了

网友E:
其实双过孔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吧
以前在本地一个厂家做的一批,只要有孔不通,就是整个一小片区域都不通,为保险起见讲周围2厘米半径分为内的所有过孔,都用铜丝焊接。
之前发现这样情况,几个孔不通,然后修了,货发出去几个月,又回来了,发现修过的几个孔的旁边的孔也是不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其实双过孔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吧
以前在本地一个厂家做的一批,只要有孔不通,就是整个一小片区域都不通, ...

你是多粗的过孔啊?可以用铜丝焊接
通常的小过孔都被绿油堵了,不可能再插进铜丝

网友:
双过孔的方法,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对于过孔不通的故障,基本杜绝了.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百分百杜绝故障,米国的航天飞机都能炸掉,就是个例子,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在不提升成本的前提下,提升合格率。过于吹毛求疵没必要吧

网友:
上一次,公司需要做一个之前的老板子,就直接发过去做了,谁知道收到货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直插件过孔全部不通,查看PCB发现是因为过孔变成了槽,还好就做了10块,但是也几百块钱呢,这是我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可能是交接的时候给的PCB文件是被人改动过的,之前是protel,不知道谁第一次用AD打开的时候选错了过孔方式并且保存了下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也希望你们能汲取一下,板子上一个过孔都没有,怎么通的?怎么去测试的?好奇怪。。。。

网友:
期待质量提高吧,最近做的几次板子感觉总略有小问题~

网友:
感觉大亚湾厂问题很大啊。
前段时间同一天下两个订单,一个被分配在了老厂,一个被分配在大亚湾厂。结果不仅新厂交货时间比老厂晚了两天,坏板率也大大提高。
测试了100个,有6个短路,0.3mm的线宽线距应该余量足够。之前做的板都没这么高的不良率。
折腾半天查找问题,芯片拆了焊,焊了拆,最终才发现,一个芯片下面的铜箔两条线连了。

网友:
我也是,小批有连,一直有这问题,这问题解决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粗的过孔啊?可以用铜丝焊接
通常的小过孔都被绿油堵了,不可能再插进铜丝

我们这里没有过孔盖油的工艺,过孔都是露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如果花钱要求“保证100%全测”,我肯定会出这个钱。
相信我们规定了全测的,嘉立创的管理人员对 ...

像我们之前的厂,就是因为无卤的用成有卤油墨,导致赔客户几百万,赔偿标准是板子焊接完的价格,板子确实不值多少,但是因为板子问题导致产品报废。如果是苹果公司遇到这种问题肯定也是这样要求的,或者牵扯更多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我们之前的厂,就是因为无卤的用成有卤油墨,导致赔客户几百万,赔偿标准是板子焊接完的价格,板子确实 ...

是啊,最好能有一个这样的PCBA总价格赔偿保证(比如PCB做坏一个赔500块钱),当然,这个服务可以收钱,就像快递保价一样,比如保多少钱你交百分之几的保价费。
这样厂家就知道,这个板子是很值钱的,坏了要赔很多,得尽量用各种方法保证这种板子不要坏。为此需要多花的钱,客户自己负责买单就行了。
对厂家来说,好处是只要自己尽量降低故障率,就可以白挣这个保价费(这个费用可以比板子正常利润高很多!)
对用户来说,自己出了一点“小钱”(相对于PCBA总价),就可以得到可靠的服务。
大家都得到了好处

网友:
支持,以后在JLC打板

网友:
用錢買服務可行

网友(2015-03-26):
新板KB两个字不见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
JLC,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如果只是定位于打样那没所谓。如果想把小批量,甚至批量的订单抢过来,希望能够切实加大力气提高质量。

在打样这块,JLC已经无人能敌了。但是批量还是不敢在JLC做。

网友:
就怕返工啊.返工就惨了.

网友:
降价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