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era的fpga,timequest分析时序,还是做时序仿真?

楼主(2014-12-20):
大家写代码,使用altera的fpga,是用timequest做分析时序,还是用modelsim做时序仿真?

网友A:
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用singletap抓时序,如果时序约束不满足,再用timequest处理一下。

网友:
都要用哈,一个是功能的,一个是时序的;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用singletap抓时序,如果时序约束不满足,再用timequest处理一下。 ...

能不能做一些东西了。

网友:
功能仿真+时序分析足矣
没做过时序仿真的飘过~

网友:
同楼上。只要满足同步设计规范,功能仿真+时序分析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做时序仿真是非常耗时的,尤其是当工程比较大的时候,通常是功能仿真没有问题,静态时序报告也没问题(通常需要留有裕量)那么就没有必要做时序仿真

网友:
功能仿真没问题,但静态时序刚好在临界状态时,如果实际调试的结果与预期的不符,那么可以做时序仿真帮助定位查找问题,有经验的工程师往往先看静态时序分析问题

网友(2015-02-07):
Timequest主要用来完成时序约束,进行时序分析的

网友:
黑金有相关教程,你可以找找

网友:
Timequest主要做时序约束的吧

网友(2015-03-19):
大家都是高手,学习一下,现在我在学习黑金的开发板,只用modelsim做过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