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315M超再生模块带编码解码传输距离近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20):
求解答:315M超再生模块带编码解码传输距离近怎么解决

现在距离在2米以内,网上资料都100多米,怎么整啊,

天线用的23cm单股铜线,

网友:
距离近是接收模块和发射模块的频率有偏差引起的吧

楼主:
不太懂,反正是配套 买的,那 有什么 办法调么

网友:
遥控器没电了吧

网友:
淘宝买的?找店家退货。没频谱仪你怎么调试距离?

楼主:
电是有,  指示灯挺亮的

距离  接收模块我接的 51 输入 然后接的灯,能收到灯就亮,距离一点一点往远处走试出来的

就是不知道 是我灭用好  还是  设备的问题,没敢说退, 在他家买了2个,都这样 !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折腾了很久,发现是供电的开关电源质量不够好,输出波纹很大。
后来自己改造下用电池供电就好多了

网友:
可能遥控器没电了,电池带10mA负载测一下电压,或者接收板有干扰电源上的或无线电波

楼主:
用电池的话有个问题,   我单片机还带的点阵,点阵靠电池是带不起来,   要是分开带的话 ,无法接受输入啊 !!!!~~~~一边是 开关电源,一边是电池

网友:
只用开关电源,那开关电源的纹波要非常小才行,否则很影响遥控距离。
1、优质开关电源(纹波非常小)
2、开关电源 + 3.3V线性稳压芯片(315M、433M无线模块有3.3V的,工作电流才几百微安)
3、大容量锂电
4、开关电源 + 锂电(共地使用)

网友:
我经常用,首选得确认接收模块和发射模块是否是在一个频道上,即是否都是315M,然后再看看接收芯片和发射芯片有一个震荡电阻,这个电阻非常关键,如果不一样就会引起频率偏差。你再检查一下供电等问题,你测试距离近估计和频率不匹配有关

楼主:
真心感谢大家的解答~~
问题解决了,1是 把编码调成一样的了,发送和接收都把8脚至高。2就是改电源,我用了电池,然后跟单片机共地!1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量不足了,会导致距离近。把遥控器天线抽出来,给接受模块加上天线,用铜线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