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交流]发布一个消息地图的模块

楼主(2014-12-20):
傻孩子图书工作室作品

所谓消息地图就是根据不同的状态来执行对应的处理程序,这一技术成为消息地图。例如我们平时使用的if、else语句switch、case
语句都是消息地图的一种实现方式,而这个模块采用的是函数指针的方式来实现消息地图。采用全状态机开发消息可以进行动态、静态的
配置。消息地图的技术来源于傻孩子老师的<深入浅出AVR单片机>,具体的细节请参考此书。

废话少说,下面直接进入正题,讲解一下怎么移植这个模块。

1、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硬件平台,具有一个串口的最新系统即可,为了体现代码的平台无关性请 参考文档《平台搭建》来搭建平台。
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我的示例工程采用的是STM32神州III的开发板)。

2、解压缩
        将下载下来的“MsgMapService”解压缩,模块的目录结构如下所示,文件夹msgmap是服务实现的具体的代码,而utilities文件夹
的内容是改模块依赖的一些宏以及队列的模板,msgmap.h是调用该模块的接口头文件,app_cfg.h是该模块的配置头文件,使用该模
块的时候对模块的依赖进行配置。
        解压后将“MsgMapService”文件夹整个拷贝到你的工程中,将msgmap.c 和 checkstring.c添加到工程中参与编译。
目录树结构
[MsgMapService]
        | ---- msgmap.h
        | ---- app_cfg.h
        | ---- [utilities]
        |                | ---- ooc.h
        |                | --- app_type.h
        |                | ---- [template]
        |                                | ---- t_queue.h
        |                                | ---- template.h
        | ---- [msgmap]
                        | ----        msgmap.c
                        | ---- msgmap.h
                        | ---- app_cfg.g
                        | ---- [checkstring]
                                        | ---- checkstring.c
                                        | ---- checkstring.h
                                        | ---- app_cfg.h

3、配置模块
        该模块是通过读取队列的字节流,而消息地图是有用户进行的配置,这里可以采用动态的配置和静态的配置两种方式。
首先该模块依赖队列,我在配置文件中插入一条宏:EXTERN_QUEUE(MsgMapQueue,uint8_t,uint8_t);MsgMapQueue是定义
的队列的名称,队列的使用方法见t_queue.h.我们将数据接收队列用tFIFOin命名,用宏进行插入。
#define CHECK_BYTE_QUEUE     g_tFIFOin
        然后我们需要配置消息系统,这里我们采用静态配置--所谓静态配置是在编译的阶段对模块的配置,
#define INSERT_MSG_MAP_FUNC_EXRERN                                          \
    extern bool msg_apple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
    extern bool msg_orange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
    extern bool msg_hello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define INSERT_MSG_MAP_CMD  {"apple", &msg_apple_handler},                  \
                            {"orange", &msg_orange_handler},                \
                            {"hello", &msg_hello_handler},

这两条宏就实现了消息地图的静态配置,msg_apple_handler、msg_orange_handler、msg_hello_handler是消息处理函数,
而字符串就是消息了。
        消息地图还有一个依赖,就是我们的字符输出函数。即为平台里的serial_out函数,这里我们用宏来进行插入
#define SERIAL_OUT_HANDLE  serial_out。
现在我们的模块的基本的使用配置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调用。

4、模块的使用
        现在我们消息地图来完成一个任务,通过这个任务来介绍这个模块的具体的调用的方法。我们要完成的这个任务的功能
是“芝麻开门”,就是我通过超级终端进行字符输入,然后该任务对输入的字符进行相应,不同的字符串对应不同的相应,例如
我们输入hello的时候向我们输出world,就好比我们操作系统的命令行一样,你输入一个命令,操作系统给出一个响应,下面
看看这个任务怎么实现。
        在模块配置的环节我们介绍了消息地图的静态配置,现在我们继续介绍消息地图的另一种配置------动态配置,所谓动态
配置就是消息地图在运行的工程中可以通过cmd_register进行注册,通过cmd_unregister进行删除。
        首先定义消息地图以及消息处理函数:
bool msg_use2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bool msg_use1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static msg_t s_tUserMSGMap[] = {
    {"use1", &msg_use1_handler},
    {"use2", &msg_use2_handler},
};

这样消息地图就定义好了,而消息地图的处理函数由你自己编写,就我们的任务而言消息地图的相应函数只需要做一件事,那
就是置位事件,例如 msg_apple_handler的功能是置位事件s_tEventApple:
bool msg_apple_handler(const msg_t *ptMSG)
{
    if(NULL == ptMSG) {
        return false ;
    }

    SET_EVENT(&s_tEventApple);
    return  true;
}

现在动态消息地图已经配置好了,再使用前通过cmd_register(s_tUserMSGMap,UBOUND(s_tUserMSGMap));进行注册。
        在对msg_map_search的使用时将他进行了二次封装,当msg_map_search执行到fsm_rt_cpl状态时调用他的消息
处理函数。
static  fsm_rt_t CheckSringUseMsgMap(void)
{
    const msg_t *ptMsg = NULL;

    if(fsm_rt_cpl == msg_map_search(&ptMsg)) {
        ptMsg->fnHandler(ptMsg);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现在消息地图部分已经OK,使用的时候调用CheckSringUseMsgMap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实现task_a、task_b、task_c
这三个进程是输出进程,他们的功能是等待事件触发,事件触发后执行事件的相应-----输出字符串。现在我们定义事件
static event_t s_tEventApple;
static event_t s_tEventOrange;
static event_t s_tEventWorld;

然后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就可以使用了:
    INIT_EVENT(&s_tEventApple,false,MANUAL);
    INIT_EVENT(&s_tEventOrange,false,MANUAL);
    INIT_EVENT(&s_tEventWorld,false,MANUAL);

然后编写task_a的进程函数
#define TASK_A_FSM_RESET() do {s_tState = TASK_A_START;} while(0)
static fsm_rt_t task_a(void)
{
    static enum {
        TASK_A_START                    = 0,
        TASK_A_WAIT_EVENT,
        TASK_A_PRINT
    }s_tState = TASK_A_START;

    switch(s_tState) {
        case TASK_A_START:
            s_tState = TASK_A_WAIT_EVENT;
            //break;

        case TASK_A_WAIT_EVENT:
            if(WAIT_EVENT(&s_tEventApple)){
                s_tState = TASK_A_PRINT;
            }
            break;

        case TASK_A_PRINT:
            if(fsm_rt_cpl == print_apple()){
                RESET_EVENT(&s_tEventApple);
                TASK_A_FSM_RESET();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define PRINT_APPLE_RESET_FSM() do { s_tState = PRINT_APPLE_START; } while(0)
static fsm_rt_t print_apple(void)
{
    static enum {
        PRINT_APPLE_START = 0,
        PRINT_APPLE_INIT,
        PRINT_APPLE_SEND
    }s_tState = PRINT_APPLE_START;

    static uint8_t *s_pchString = (uint8_t *)"apple\r\n";
    static print_str_t s_tPrintStruct;

    switch(s_tState) {
        case PRINT_APPLE_START:
            s_tState = PRINT_APPLE_INIT;
            //break;

        case PRINT_APPLE_INIT:
            if(INIT_SRT_OUTPUT(&s_tPrintStruct,s_pchString)){
                s_tState = PRINT_APPLE_SEND;
            }else {
                return fsm_rt_err;
            }
            break;

        case PRINT_APPLE_SEND:
            if(fsm_rt_cpl == print_string(&s_tPrintStruct)){
                PRINT_APPL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该进程的处理过程,等待事件s_tEventApple触发,然后调用输出 print_apple,而 子状态机 print_apple
就是调用 print_string将输出的内容放到输出队列。其他的两个进程以此编写,这里不在赘述。

        下面我们队输入输出字节流的进程进行说明(stream_in_out),在这个进程中我们用到了队列,而队列的功能代码通过
宏进行插入:DEF_QUEUE(MsgMapQueue,uint8_t,uint8_t,ATOM_ACESS);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队列了,首先定义两个输入、输
出的队列:
QUEUE(MsgMapQueue) g_tFIFOin;
QUEUE(MsgMapQueue) g_tFIFOout;

字节流的接口和发送很简单参考如下代码。
#define SERIAL_IN_TASK_FSM_RESET() do {s_tState = SERIAL_IN_TASK_START;} while(0)
static fsm_rt_t serial_in_task(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Byte = 0;
    static enum {
        SERIAL_IN_TASK_START = 0,
        SERIAL_IN_TASK_READ
    }s_tState = SERIAL_IN_TASK_START;

    switch(s_tState) {
        case SERIAL_IN_TASK_START:
            s_tState = SERIAL_IN_TASK_READ;
            //breka;
        case SERIAL_IN_TASK_READ:
            if(serial_in(&s_chByte)){
                ENQUEUE(MsgMapQueue,&g_tFIFOin,s_chByte);
                SERIAL_IN_TASK_FSM_RESET();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define SERIAL_OUT_TASK_FSM_RESET() do {s_tState = SERIAL_OUT_TASK_START;} while(0)
static fsm_rt_t serial_out_task(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Byte = 0;
    static enum {
        SERIAL_OUT_TASK_START = 0,
        SERIAL_OUT_TASK_READ_QUE,
        SERIAL_OUT_TASK_OUTPUT
    }s_tState = SERIAL_OUT_TASK_START;

    switch(s_tState) {
        case SERIAL_OUT_TASK_START:
            s_tState = SERIAL_OUT_TASK_READ_QUE;
            //breka;
        case SERIAL_OUT_TASK_READ_QUE:
            if(DEQUEUE(MsgMapQueue,&g_tFIFOout,&s_chByte)){
                s_tState = SERIAL_OUT_TASK_OUTPUT;
            }
            break;

        case SERIAL_OUT_TASK_OUTPUT:
            if(serial_out(s_chByte)) {
                SERIAL_OUT_TASK_FSM_RESET();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现在各个进程都已经准备完毕,就剩下我们进行调用了,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INIT_EVENT(&s_tEventApple,false,MANUAL);
    INIT_EVENT(&s_tEventOrange,false,MANUAL);
    INIT_EVENT(&s_tEventWorld,false,MANUAL);

    QUEUE_INIT(MsgMapQueue,&g_tFIFOin,s_tBuf, UBOUND(s_tBuf));
    QUEUE_INIT(MsgMapQueue,&g_tFIFOout,s_tPiPeBuf, UBOUND(s_tPiPeBuf));

    cmd_register(s_tUserMSGMap,UBOUND(s_tUserMSGMap));

    while(1) {
        task_a();
        task_b();
        task_c();
        CheckSringUseMsgMap();
        stream_in_out();
    }
}

个人水平有限,欢迎大家拍砖,盖房娶媳妇。

楼主:
坐等大家来拍砖啊。。。

网友:
学习了   自己C语言水平还很烂  得多看书学习

网友A:
傻孩子工作室出品的?

网友:
先标记一下,大概看了下,应该是个酷贴,晚上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B:
好好学学,一直用的都只是消息循环队列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工作室出品的?

对,傻孩子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学,一直用的都只是消息循环队列搞的,

欢迎讨论

网友:
以前使用过消息字的方式。通过枚举定义消息字,一个消息字对应一个函数指针。不过没做到楼主这么规范

使用消息的方式,去实现比如类似于长按键(长按N秒后执行),感觉好像有点别扭

网友C:
为什么“CheckSringUseMsgMap”函数是首字母大写,“msg_apple_handler”函数是下划线+全小写呢?

网友:
先标识下,明天上班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CheckSringUseMsgMap”函数是首字母大写,“msg_apple_handler”函数是下划线+全小写呢? ...

大意了。抛开此贴不说,编码规范本身就是一个习惯

网友D:
疯子,不是说true不一定等于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疯子,不是说true不一定等于1吗

typedef struct{
    bool bAutoReset;
    bool bIsSet;
}event_t;

这里定义bAutoReset;类型错了,应该是

typedef struct{
    even_model_t bAutoReset;
    bool bIsSet;
}event_t;

网友E:
傻孩子图书工作室作品"",最近偶感软件架构及软件思想方面有些欠缺,问下傻孩子的新书 有出版时间表了没?

网友D:
软件架构及软件思想方面有些欠缺

例如呢,说说你的建议和想法?

网友F:
啊,终于找到疯子了!
俺芯创
另,yikuang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例如呢,说说你的建议和想法?

人家是偶感自己有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终于找到疯子了!
俺芯创
另,yikuang是?

不再犹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是偶感自己有欠缺……

OMG,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傻孩子图书工作室作品"",最近偶感软件架构及软件思想方面有些欠缺,问下傻孩子的新书 有出版时间表了没? ...

跑这里来催斑竹的书来了,不过问得好!斑竹你的书什么时候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终于找到疯子了!
俺芯创
另,yikuang是?

我是四哥

网友F:
那为什么他叫你疯子啊,再说四哥你不是y打头,然后你的qq吗,难道你不敢拿出来秀了,犯大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为什么他叫你疯子啊,再说四哥你不是y打头,然后你的qq吗,难道你不敢拿出来秀了,犯大错了  ...

时而四哥,时而疯子,我们是------疯四哥组合

网友:
绝对牛X啊!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有点像contiki.....

楼主:
哪里像呢。你说的这个没玩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意了。抛开此贴不说,编码规范本身就是一个习惯

扯犊子  这个习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犊子  这个习惯不好

恩。是的不好的习惯,所以说大意了

网友:
真心看不懂啊

楼主:
哪里不懂。是代码觉得复杂看不懂还是文档说明表述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不懂。是代码觉得复杂看不懂还是文档说明表述不清楚呢

俺水平不够,暂时理解不了这个模块的思路。

网友H:
傻孩子的东东的确够严谨,但是我在想在小rom mcu里面比如2krom的片子里怎么用。随随便便一个kei模块,一个消息地图框架  就干掉2krom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傻孩子的东东的确够严谨,但是我在想在小rom mcu里面比如2krom的片子里怎么用。随随便便一个kei模块,一个 ...

又是一个想当然的家伙,实际编译下就知道了。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傻孩子的东东的确够严谨,但是我在想在小rom mcu里面比如2krom的片子里怎么用。随随便便一个kei模块,一个 ...

你说的占用2K ROM应该是你编译帖子提供的demo工程后看到的数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占用2K ROM应该是你编译帖子提供的demo工程后看到的数字吧。

我估计他没编译……

网友(2015-01-31):
有个地方感觉有点怪...

网友I(2015-04-03):
呵呵,楼上应该是逗号表达式吧……
但是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分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上应该是逗号表达式吧……
但是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分号~

呵呵, 是的, 可能是LZ没注意....

网友J(2015-08-24):
跟消息队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消息队列有什么区别?

45楼答案。

网友(2017-07-22):
引用 网友K:
命令泵。。。。。。

我没有搜索到你说的这个概念?
麻烦告知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上应该是逗号表达式吧……
但是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分号~

逗号表达式挺好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