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NFC卡叠在一起不能被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20):
在刷卡系统的时候,读卡的步骤是寻卡,防冲撞,选卡,校验密匙,读写这个步骤,模块就是网上卖的普通RC522模块,程序也是在网上找的。
现在的现象时单张卡的读写没有问题,但是用两张50X85MM的卡叠在一起就不能被识别,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
还有就是程序里有防冲撞指令,不知道是软件设计结构有问题还是操作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叠在一起的两张IC卡同时向模块发应答信息
模块不能识别?请大家指教

网友:
防碰撞有问题,
不过网上找的一般都是能够直接使用的

楼主:
不过我用两张IC卡和一个小钥匙扣大小的IC卡叠加子一起模块就能识别小IC卡,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是防冲突没做好,二是两张放一起会衰减感应线圈的能量。

网友:
操作完毕 让卡休眠就好了

网友:
并列放置如果没问题,基本可以认为是能量不足。

网友:
两张放在一起,识别是没什么任何压力的

网友:
应该是能量问题,毕竟同等磁感线强度上,线圈多了一倍,起不来的就一直休眠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

RC522,很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防冲突没做好,二是两张放一起会衰减感应线圈的能量。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为了调试方便我用的是电脑的USB给系统供电的,两张打卡在一起根本不识别,一张打卡一个小钥匙扣在一起就能识别

楼主:
各位有做过远距离的NFC模块,我在网上查的有RFID电子标签读写系统距离很远但是价格太高,有没有读写距离在1M--2M的NFC卡读写模块

网友:
主要是能量不足

楼主:
我现在需要用到一种通讯距离能在一米到两米之间的模块,但是对NFC和RFID不是太了解,你能知道一下吗,

网友C:
是读卡机器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读卡机器的事情吧

对的,由于需要1M-2M的读写范围,找不到相应的模块,所以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些,做一下科普

网友D:
完全重叠没试过, 三个随意放一块可以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重叠没试过, 三个随意放一块可以读出来

随意放置我倒是试过能读出来,你做没做过更远距离的模块比如1M到两米的?没找到合适的模块

网友E:
1-2M?NFC不适合
NFC是做10CM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M?NFC不适合
NFC是做10CM以内的

那这个距离只能用电子标签做了?那个成本太高,有没有合适的模块推荐

网友F:
楼主换用15693吧,顺便体验一下大天线带来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意放置我倒是试过能读出来,你做没做过更远距离的模块比如1M到两米的?没找到合适的模块 ...

没做过,
无源的有点技术含量, 成本应该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用15693吧,顺便体验一下大天线带来的感觉

这个不错,但资料上说能到2米,淘宝上做的模块都是不到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