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制作电路板是直接发PCB文件,还是发转换好的gerber文...

楼主(2014-12-20):
问一下:
1、大家在制作电路板是直接发PCB文件还是发转换好的gerber文件?哪种方式比较好?
   本人菜鸟,现在只会画PCB,还不怎么会转换gerber,如果转换gerber文件不重要的话,就暂时不花时间学习转换gerber了。
2、PCB厂家更倾向于用哪种文件呢?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先行谢过!

网友:
发gerber,统一的,省得不同版本,不同软件转换gerber出问题

楼主:
谢谢答复,看来我还得好好学学如何由PCB转gerber文件了。

网友:
通常发PCB文件,AD比较方便
导出的话参数如果出错就麻烦了

网友:
最好发gerber,但无论发PCB还是Gerber都要养成用Gerber来审核设计文件的习惯

网友:
为了保密性,还是发Gerber文件比较好!

网友:
肯定是Gerber,衡量标准一致,比较难有歧义。

网友:
有发帖子的时间差不多学会转GERBER了

楼主:
pcb厂家呢?更倾向于哪种格式?听公司的老人说,他们都是发pcb文件的,厂家也没有反映过什么问题。

网友:
标准的做法是发gerber文件,你出的什么样的文件,厂家就给你做什么样的板子,
当然你自己要审核好,就不会存在争议,
如果你给PCB文件,要求严格的产品,字符啊丝印啊什么的,出错的概率较大。

网友A:
都是发PCB,发时询问一下厂家AD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发PCB,发时询问一下厂家AD的版本

嗯,有不同意见了。希望大家继续讨论下去,让新手理解的更加透彻些。

网友:
发ferber好,不然pcb中有对象被hide或者keepout之类的问题说不清
对于开发设计审pcb文件就可以了,对于发出投产一定要审gerber文件

网友:
发gerber,文件小,上传快哈哈

网友:
发gerber。有些软件版本不同转换时产生一些问题,哥遇到过铺铜丢失的,说多都是泪

网友:
发Gerber文件,不同厂商都可以的,PCB 文件就不一定了。

网友:
Gerber就像是图片,即使文件泄漏,只能被克隆,但不能被人用于再编辑。对于保护自己的设计版权,是有很大意义的。就像是出版社,如果把原稿的Word文件发给印刷厂,至少没有pdf安全。

网友:
我这些年每次都发PCB格式,网络标号从来不删除,都是有程序的板子,根本不在乎别人有原理图PCB源文件

楼主:
看大家的回复,支持gerber的占绝大多数了,我还是好好学学如何PCB转gerber吧。

网友:
转换很简单的,就转换三次,怕记不住,把画面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家的回复,支持gerber的占绝大多数了,我还是好好学学如何PCB转gerber吧。 ...

感觉 AD 转 GERBER 好麻烦, 没有 PADS 方便.

网友:
大公司必须gerber  个人做随意

楼主:
了解了,多谢回复。

网友:
最好是Gerber,不然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看到大家都是发gerber的,我只会发PCB的。怕转gerber会漏掉东西。

网友:
PCB转gerber文件,度娘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习惯转成gerber文件给厂家。这样自己多掌握一些知识,提高打样准确性,挺好^_^

网友:
gerber好,以前试过ad9异形孔发pcb,回来是圆孔,

网友:
直接发 PCB 文件,原来用 99SE ,后来用 AD 后还是转成 99SE 的格式发 ......

网友: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画好PCB出好Gerber发给我们采购,采购说他只会上传PCB文件,不要Gerber的。后来我就再没出过Gerber了

网友:
我都是发PCb的

网友:
看来是得学习学习转Gerber了

网友:
差别不大,如果需要保密什么的肯定是GERBER了

网友:
gerber毫无疑问

网友:
小公司发PCB,大公司发gerber,重要的发gerber,不重要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