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eMMC驱动源码

楼主(2014-12-20):
        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搞定了eMMC的驱动调试。调试的过程可谓坎坷曲折,代码粗陋简略,忽略了很多返回信息的解析。主要是和项目需求有关,只
需读的功能就ok了。所以也就不费神去折腾那么多的东西了。由于刚开始连eMMC这个概念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上网搜了不少资料。百度的功能真厉害,不想
搜的出了一大堆,想要的没几篇,当然不是挑百度的刺,资料有没有帮助,这得看按需的啦,说实话工作了3年度娘的帮助不是盖的。eMMC的驱动和SD卡的
驱动有9分相似。个人觉得。感觉网上eMMC驱动的资料当真不多,特在此分享调试经验及相关驱动资料以及驱动源码,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少走弯路。单块读
写已经验证可以用。需要更复杂的功能的朋友,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推荐多看资料里的MMC.CHM文档。

网友(2018-06-06):
想不到一早就有人分享了EMMC驱动,到现在网络上的资料还是挺少的

网友(2017-04-25):
谢谢楼主 现在还没用过emmc呢 想之后自己玩玩

网友(2015-02-04):
以前我也写过 一直有问题  参考下

网友:
RPMB这个区域怎么访问及有何意义。

网友:
收下了,EMMC驱动。

网友:
对我有用,非常感谢

楼主:
在调试访问BootAreaPartition1区时,参考研究了,平板端提供的linux如何访问emmc的驱动片段。后来还是靠研究EMMC协议标准4.4才知道怎么操作。哈,还是欠缺经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好久没到这里溜达溜达了。上来补充一下Emmc驱动的问题。一般emmc会分为以下几个区
BootAreaPartition1、BootAreaPartition2、RPMBPartition、UserDataArea。emmc复位或启动默认访问的UserDataArea,
要想访问其他区域必需使用Switch命令进行相关的配置。以下为访问BootAreaPartition1的读函数。
/**
* Function:                        Read a single block by SDR mode
* Arg:
*            busmode                         support 1bit and 8 bit bus mode
*           blk_length                set the block length ,but not detect the aligh now
*           addr                                this function not detect the validity of this parament
* return :                         No  .
* Author:                                 zhangweixiang--datoudatou37@gmail.com 2013/05/29 version-1.0
**/
void emmc_sin_blk_read( unsigned int addr, uchar busmode, unsigned int blk_length,unsigned char *z_ReadDataBuff)
{

                emmc_sel_dis_card(0x02 ,ENABLE);

        time_delay_ms(1);

        /* select the 8 bit bus width without ddr mode */
        if (busmode == BUS8_SDR_MODE) {

                //emmc_set_switch_cmd(BUS8_SDR);

                time_delay_ms(3);

                emmc_set_switch_cmd(BUS8_SDR);  //set buswith

                time_delay_ms(3);
                //0x03b30900
                emmc_set_switch_cmd(0x03b30900);//set bootpartion1 access
                time_delay_ms(3);
        }
        /* 2. send CMD16 to set the block length  */
#if 1

        emmc_set_block_length(blk_length);

        time_delay_ms(1);

#endif

        if (busmode == BUS8_SDR_MODE) {

       // while(1)
        {
                        single_block_read_8(addr,z_ReadDataBuff);
                        //printf("clc\r\n");
                        //time_delay_ms(5);
        }

                time_delay_ms(1);

        } else {

                single_block_read(addr);
                time_delay_ms(1);
        }
        /*
         * Send CMD12 Stop the data trans
         * Note: if the data tran finish
         *                  this cmd don't affect
         *                 anything
         */
        emmc_stop_tran_cmd();
        time_delay_ms(1);
        /* Send CMD7 with discard to disselect the card */
        emmc_cancel_sel_card();
        time_delay_ms(11);

        return ;
}

网友(2014-12-20):
我最近也在研究EMMC,不过是用来做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