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畸变校正的思路

楼主(2014-12-20):
小弟最近再搞畸变矫正,请教各位搞过这块的大神,如何能得到一个真实坐标系与图像坐标系的转换关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LZ百度”智能车摄像头图像畸变矫正的研究“

网友:
没搞过图像处理 ,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百度”智能车摄像头图像畸变矫正的研究“

嗯,因为是用stm32处理。考虑到处理速度,如果采用插值运算算法复杂,应该会影响处理速度,或者选取特征点来计算系数,这些算法都比较复杂,如果采用实际测量摄像头的位置,角度来确定系数,测量所带来的误差也应该比较大,,不知道有什么思路可以避开测量来得到实际坐标与图像坐标的关系,而且算法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B:
话说这个话题太大了吧

网友:
智能车做了这么多届了,没有往届代码开放出来?

网友C:
跑操作系统的还是裸机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想简单可以用一个标准图案(例如围棋盘方格)在各种距离和角度下采集图像,然后人工校准后做成表格,之后单片机查表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不用惊讶为什么回复总是这么离谱,因为飞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话题太大了吧

摄像头梯形失真,需要校正,但是网上的一些算法数据量太大,不适合单片机,所以您有什么这方面的想法说出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操作系统的还是裸机的?

f4单片机处理

网友:
stm32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简单可以用一个标准图案(例如围棋盘方格)在各种距离和角度下采集图像,然后人工校准后做成表格,之后单 ...

每个像素点都对应一个真实的坐标?

网友:
播放流畅否?

楼主:
只是处理一副采集的图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处理一副采集的图像,。。

你是做什么识别吗?

网友:
不懂,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什么识别吗?

不是,已经识别,是求特征的坐标,但是摄像头出的图像有畸变,所以需要校正

网友:
张定有标定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网友:
11楼的方法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已经识别,是求特征的坐标,但是摄像头出的图像有畸变,所以需要校正 ...

摄像头是买了现成的模块?带识别?

网友:
查表算是个较符合楼主的的要求的本方法了  要准确就要数据大 不用处理 只用点简单的调用算法到对应的值就行

网友:
貌似见过IEEE上面的一个论文,把一个照片里面的物体变换成正面看到的。不过没看懂。。。也是用的矩阵变换什么的。。。

网友:
11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这个买个好点的摄象头搞定,为吗为校证

网友:
11楼的方法可行的

网友:
图像矫正,有一套计算公式的,你去智能车论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是买了现成的模块?带识别?

前面算法已经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标题不合格,请看版规11条:

11.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不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即标题不合格),最高处 ...

已修改,抱歉,一时疏忽,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F:
有个简单的算法,就是用六点二次拟合整个二维平面,可以解决局部扭曲和旋转的问题。

网友:
桶形失真还是?

网友:
哦哦,,,这样的啊

楼主:
桶形和梯形,不过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简单的算法,就是用六点二次拟合整个二维平面,可以解决局部扭曲和旋转的问题。 ...

用的14个点,找到他们的对应关系,进行转换,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14个点,找到他们的对应关系,进行转换,已经解决

用的什么方法?14、6点从原理上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桶形和梯形,不过已经解决

那就好  网上与成熟资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像素点都对应一个真实的坐标?

刚看到lz的消息
想精度高,做每个像素一一对应的表格最好,如果想节省数据空间,可改为每个维度做两张表,X-Y两个维度共4张表就行了
分别是X0->X1,Y0->Y1,X0->dY,Y0->dX,最终坐标X2=X1[X0]+dX[Y0],Y2=Y1[Y0]+dY[X0]
但这样要查两次表,多一次加法运算,且只能矫正线性切变失真,对非线性和旋转失真可能不适用

网友:
图像算法貌似很高深。

网友:
贴等距网状,建函数表

网友:
一般都是函数表吧..

网友:
看看大家是如何回复 的 !

网友:
涉及到图像的算法,高深莫测啊,如果不是太复杂的话,仅仅显示一副采集的图片,个人感觉采用查表的算法,通俗易懂一点,上手也快点

网友:
大家的回复我也看糊涂了

这个等摄像头都固定了,就是FOV能覆盖的实际图像比例关系,

网友:
简单一点, 拿个大张白纸画上刻度, 在显示器上比对

网友:
单片机能有这么强的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