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遇到个问题,进入螺旋

楼主(2014-12-20):
最近发现固定翼模式下有这样几个问题
加速,或者推油会低头,加速度引起的姿态偏差,我觉得加速时间应该很短,但是实际飞起来,加速低头现象比较严重

转弯螺旋,感觉是转弯的向心加速度导致姿态错误,导致副翼姿态偏差,这个偏差导致副翼转弯,向心加速度更大,导致螺旋

感觉固定翼飞起来比四轴过载大的多,模拟器上,可以看到超过5个g过载

网友A:
加油低头是推力线的问题。
螺旋是机翼失速造成的,避免螺旋需要保证足够的速度。一旦螺旋首先推杆使飞机低头,然后加油,让飞机尽快加速,然后慢慢将飞机从俯冲中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低头是推力线的问题。
螺旋是机翼失速造成的,避免螺旋需要保证足够的速度。一旦螺旋首先推杆使飞机低 ...

不仅仅是因为失速螺旋,是螺旋后的向心加速度使得 arhs 失去修重力修正参考,导致水平姿态错误,只要转圈,向心加速度可以一直存在

网友:
估订是姿态错误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固定左彎或右彎會進入,反方向就不會?是的話是推力太大了,加速低頭是升力軸不重合,忘記了要查查書

网友:
固定翼不用飞控也能飞。我感觉飞机装配可能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