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点阵显示板,不知是啥接口

楼主(2014-12-21):
最近买了几块块全彩LED的板子,分辨率是16*32。准备动起来玩玩。看了一下接口,定义如下:
     1    2
CLK  -|    |- GND
STB  -|    |- GND
DR   -|    |- DB
DG   -|    |- NC
EN   -|    |- GND
A     -|    |- GND
B     -|    |- NC
C     -|    |- NC
       15    16
      驱动芯片有74LS138壹片,MW245两片,4953 八片和SUM2016   12片
有谁知道它的接口方式,如何驱动它,

网友:
看引脚定义就知道怎么驱动了啊,无非就是时钟、锁存、RGB数据、abc行扫描,只有一个138有可能是同时扫描2行的……

网友:
全彩的点阵屏是4×4的啊?为何不直接弄成普通的8×8?

楼主:
是二手的啊

网友:
HUB08接口的,自己驱动的话,只要确定了接口信号定义就行了

楼主:
买时,店主说是75接口

网友:
一般是75接口!但是好像还分AB,旧版本的分AB.你知道P几的板子吗?

网友:
驱动的时候你看硬件电路连接就行了啊!

网友:
就是想来看看楼主都是怎么玩。。。

网友:
还是买个控制卡吧,单独弄也够费事的

网友:
看看芯片查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