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BLE OSAL中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4-12-21):
前段时间研究蓝牙4.0BLE,用的是TI的协议栈,然后用的是OSAL应该算是“嵌入式OS”范畴吧。。。新人发帖如有误闯望莫老大勿罚。。。
现在CC2541的功耗电流一直在10-20mA左右,不知道如何降低电流,前面一直搞它的特征字去了现在期末了也没有太多精力研究这里面的奥秘,不知论坛有没有研究过的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最快最直接的就是调节time interval这个参数了,也就是蓝牙的传输事件的时间间隔,调大一点,速度降下来,功耗也就降下来了。(当然,要把没事的时候睡眠打开,不过默认是打开的,你确认下有没有关掉)

ps:坛子里有个帖子放了两本E文的关于BLE的入门书籍,可以看下,会对那些参数的调节有更好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最直接的就是调节time interval这个参数了,也就是蓝牙的传输事件的时间间隔,调大一点,速度降下来, ...

恩,抽空就去看看,有时候确实需要静下心来看看书籍。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CC2541 是标准的 BLE,功耗也这么大?是在一直 scanning 吗?
BLE 一般设备都是只发 advertising 信号,功耗很低,需要时主机再建立连接传输数据。

网友:
添加宏定义 POWER_SAVING, 自己会进入低功耗, 但是如果有用到外设好像就不能用低功耗,

网友:
@mint

"坛子里有个帖子放了两本E文的关于BLE的入门书籍,可以看下,会对那些参数的调节有更好的理解"
没找到能给个link吗 谢谢

网友:
也许换个芯片更有效,呵呵。

网友B(2015-02-06):
很明显串口一直打开,功耗大致在14ma左右,这个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最直接的就是调节time interval这个参数了,也就是蓝牙的传输事件的时间间隔,调大一点,速度降下来, ...

后来我们尝试了,(其实过去好久了,现在突然想起来),改了一些关于串口低功耗控制部分的代码,加入了串口的流控制功能后终于实现了串口工作下的低功耗。。。事实证明原来协议栈里面的串口是个大坑啊T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串口一直打开,功耗大致在14ma左右,这个是必然

恩,不过后来解决了,加入了流控制,现在功耗好多了,降了98%至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不过后来解决了,加入了流控制,现在功耗好多了,降了98%至少

貌似目前这是唯一的好办法,光靠2个串口线还是做不到这么低功耗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快最直接的就是调节time interval这个参数了,也就是蓝牙的传输事件的时间间隔,调大一点,速度降下来, ...

求大神告诉链接,找了半天没找到,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