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铁通10M光纤,有可靠的方法访问设置到家里的服务器?

楼主(2014-12-21):
家里铁通10M光纤,有可靠的方法访问设置到家里的服务器?

使用3322.org,dyndns等只能解析指向的地址无法访问服务,想把SVN和FTP布置在家里,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众所周知,铁通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常规动态域名解析获得的IP地址访问是无效的,现在有没有可以直接穿越内网的访问方式呢?

网友:
用teamviewer,在家里和公司都安装并且用同一个账号登录,启用teamviewer的vpn后可以用这个vpn的ip直接访问家里的电脑
另外建议使用git代替svn,这个可以本地commit并且不需要服务器

网友A:
弄个花生棒试试,据说可以穿透内网,前几天抢了一个98元,现在还没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花生棒试试,据说可以穿透内网,前几天抢了一个98元,现在还没有到。 ...

花生棒2G的免费流量太少了点

网友:
或者搞个带固定ip的服务器做中转,就像qq服务器一样

网友:
对这个也感兴趣~

网友B:
花生壳貌似可以的

网友:
放在网盘

网友:
ngrok.com 可以用树莓派更省电

网友C:
可以电话铁通,要求外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电话铁通,要求外网IP

这真有过,不过无果而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真有过,不过无果而终。

那可能地区政策不一样,我成功了

网友:
路由器里开映射,应该就能访问了吧?!

网友:
n2n   字数补丁

楼主:
到现在没有尝试出来一个可行方案,测试一下这上传速度真心不错,上下行等带宽,不用真的是可惜了。

网友:
花生壳 具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现在没有尝试出来一个可行方案,测试一下这上传速度真心不错,上下行等带宽,不用真的是可惜了。

赞上行速度,我有个路由器可以上传数据换RMB,不过我这上行速度,一个月也就30块钱...

网友:
当前最好的办法还是采用一个固定IP的方式建立连接,比如花生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生壳貌似可以的

我的也是铁通,花生壳试过不行

网友D:
直接花生壳就搞定了,具体教程问下度娘就搞定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vps + vp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花生壳就搞定了,具体教程问下度娘就搞定了。

关键是否是能否拿到外网IP,像本地有地区弄了城域网,IP都是100开头,查度娘都是美国IP,晕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否是能否拿到外网IP,像本地有地区弄了城域网,IP都是100开头,查度娘都是美国IP,晕死 ...

看看这个现实的还是美国的IP吗?http://www.net.cn/static/customercare/yourip.asp

网友F:
我的电信的20M的  也是内网IP,不上IP6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

楼主:
我的IP,上面的地址跟路由器里面获取的地址相同,下面子网的地址显然不是我机器局域网(192.168.1.x)的地址。

可以这么理解吗,上面的地址其实是铁通一个网关的地址,下面的地址才是铁通分配给我的子网地址,但路由器获取的地址不显示10开始的子网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信的20M的  也是内网IP,不上IP6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

这上不上IP6可以自己决定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上不上IP6可以自己决定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说的是 要想彻底解决这个,的运营商上IP6,对ZF来说是坏事,所以 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的办法,楼上的基本已经都给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现实的还是美国的IP吗?http://www.net.cn/static/customercare/yourip.asp

我的IP正常外网,上面说的是本地其它区不对,现无法测试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IP正常外网,上面说的是本地其它区不对,现无法测试喽

好吧  这个确实有点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  这个确实有点太坑了

虽然没用上,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