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的电源应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4-12-21):
我参考了很多大大的电路,发现都是MCU基本都是用电池接一个稳压芯片供电的,各位大大,我在此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电池用来做微型四轴,我手上是一节3.7V的锂电池,使用AMS1117可以稳定在3.3V的电压吗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芯片 LM3668SD-2833 。我自己设计的微型飞控用的也是这个。单节锂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芯片 LM3668SD-2833 。我自己设计的微型飞控用的也是这个。单节锂电供电。 ...

多谢!我去看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B:
应该用DC-DC升压型吧,这样可以用久点

楼主:
嗯!这款芯片的封装简单些,比较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DC-DC升压型吧,这样可以用久点

额,冒昧的问一下:为什么可以用的更久一些呢?

网友B:
如果是电池电压降低到3V ,都可以升压到5V。这样可以用久点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池电压降低到3V ,都可以升压到5V。这样可以用久点

你的功率不足了升到5V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