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启动后出现为什么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这个错误?

楼主(2014-12-21):
我用的CCS3.3,启动后出现为什么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这个错误?查看设备管理器,能够发现设备。

楼主:
关闭软件,设备掉电,拔掉仿真器后 仿真器又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我用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软件不稳定吧。。拔下仿真器再重新插一下一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软件不稳定吧。。拔下仿真器再重新插一下一般就好了。 ...

各种原因都有,把那几项都实验一遍,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