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想把T43硬盘换成SSD,小升级一下,谢谢

楼主(2014-12-21):
如题,06买的本,一直用着,整体还好,不舍得处理掉,想小升一下,谢!

网友A:
换硬盘的话,要刷bios,但是换ssd,就不清楚了。估计也要刷bios

网友:
换吧,速度会飞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的话,要刷bios,但是换ssd,就不清楚了。估计也要刷bios

请问兄台刷了几台BIOS了?第一次听说换硬盘要刷bios

楼下的大牙都找不到了吧

网友:
直接换
第一次装系统用安装版,别用g的
注意4k对其

网友A:
不解释。只想问一下楼上兄弟,换过IBM T43 的硬盘没有?

网友:
IBM T43 有些硬盘不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解释。只想问一下楼上兄弟,换过IBM T43 的硬盘没有?

T43这么霸气?bios 里面还记录了硬盘信息。  我还没用过这么霸气的笔记本。不过貌似这本有安全芯片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43这么霸气?bios 里面还记录了硬盘信息。  我还没用过这么霸气的笔记本。不过貌似这本有安全芯片啥的。 ...

可以,问一下,度娘。

网友D:
我的T60想升级SSD都不行,刷了最新的bios,改SATA的兼容模式,装上win7,用起来总是有问题,经常各种莫名卡死,黑屏。
升级了各种驱动都不行,白白浪费一块SSD,只能当移动硬盘用。
后来换回HDD就没问题了,T43还是不用尝试了,建议放弃……

网友A:
我也有台,T43原装40G日立HDD,前几年想换大点,于是乎,买了160 IDE 三星HDD。先原系统ghost,启动提示硬盘什么错误现在记不起来了,查看bios,可以看到硬盘。问了一下度娘,说刷bios或刷硬盘微码。于是刷bios,系统走到xp等待界面,黑屏。硬盘对刻也是如此。后来问了几遍度娘,得出结果,IBM T43 挑硬盘品牌只支持4、5种,其中没有三星,最后只好另卖一块60G日立,二手盘。本子目前给孩子看动画片,使用中。

网友:
不知道T43有没有光驱,我的T400光驱位换成SSD硬盘了,原来的机械盘照样用,用得也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兄台刷了几台BIOS了?第一次听说换硬盘要刷bios

楼下的大牙都找不到了吧 ...

IBM早期电脑换硬件是需要刷bios的,要不只能高价买ibm认证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T43原装40G日立HDD,前几年想换大点,于是乎,买了160 IDE 三星HDD。先原系统ghost,启动提示硬 ...

开机提示错误就不能用了?我的也提示错误,但esc后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06 年的本,直接换了吧

网友F:
首先,T43是 PATA 接口的,现在的 SSD 应该都是 SATA 接口的吧?在接口上你要解决的话,T43的主板要动手术,将其改为 SATA接口的(T43是915芯片组的,本身就支持 SATA 接口的,但当年或为该接口硬盘成本太高,另一说为怕此新生事物不稳定,居然使用桥接芯片将SATA接口硬是改成了 PATA ,所以在技术上存在改回的可性。)但即使改好了,你还要面对 2010报错的问题。这几乎不可解决,除非你再花时间解决 BIOS中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T60想升级SSD都不行,刷了最新的bios,改SATA的兼容模式,装上win7,用起来总是有问题,经常各种莫名卡 ...

你搞错了吧。这种情况怎么放弃ssd?应该把t60扔了才对。

网友:
放过T43吧...

网友:
我的T61也升了SSD但没有觉得到快得到那里去,其实你经常重装下系统也是很快的。

网友:
即使你千辛万苦能将 SSD硬盘装在 T43上,也即便不报错,可能最终发现没怎么变快。因为T43bios里压根就无 SATA 选项,默认就是 PATA工作模式,除非你改了 BIOS程序

网友:
t60安装ssd加内存2g的表示速度没有提升,毕竟u和芯片组在哪里放着呢
后来ssd安装到去年买的t430上表示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G:
淘宝有光驱转SATA托盘。T43专用的。这样硬盘使用啥都不受限制了。
我以前安装500GB硬盘。
限制换成64GB SSD了。正常使用。速度80MB/S左右。硬盘速度不止。接口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T43是 PATA 接口的,现在的 SSD 应该都是 SATA 接口的吧?在接口上你要解决的话,T43的主板要动手术 ...

有光驱转SATA托盘。T43专用的。这样硬盘使用啥都不受限制了。

网友:
我的hp520升级到ssd了,读速度100MB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释。只想问一下楼上兄弟,换过IBM T43 的硬盘没有?

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 年的本,直接换了吧

当时上学时花n多银子买的,现在也只是偶尔用用,弃之有点不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T43是 PATA 接口的,现在的 SSD 应该都是 SATA 接口的吧?在接口上你要解决的话,T43的主板要动手术 ...

谢谢回学这么祥细,长不少知识辛苦了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有光驱转SATA托盘。T43专用的。这样硬盘使用啥都不受限制了。
我以前安装500GB硬盘。
限制换成64GB SSD ...

就是说买个丅43光驱托盘,再买个Ssd就行了,是吗?买ssd几呢?谢谢能推荐一个吗
编辑原因:增加能推荐一个吗6个字

网友:
楼主,这句话是说给4楼,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买个丅43光驱托盘,再买个Ssd就行了,是吗?买ssd几呢?谢谢能推荐一个吗
编辑原因:增加能推荐一个 ...

淘宝搜索T43专用光驱托架。
SSD我以前安装的是三星P810
现在我使用的SSD是买的瞬盘128GB 339元。速度500MB/S左右
256GB 569元。
机械硬盘我安装过最大1TB容量的。

网友:
128GB固态光驱托架安装速度实测。

网友G:
托架和SSD推荐你了。私信你了!

网友:
我的DELL已经升级,把老的去掉旧的换上即可。速度提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托架和SSD推荐你了。私信你了!

收到,谢谢哥们了,祝好运,顺祝元旦快乐

网友:
我也觉得换本靠谱些

网友:
直接买个换号了,我ssd用两年了,T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