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按键被锁,怎么解锁

楼主(2014-12-21):
戴尔显示器(IN1930MW)按键被锁,当按键操作时屏幕出现一个锁的标志,除电源键外都无法操作。按照网上的说法,按住菜单键15秒,不行。60秒也试过了,还是不行。有知道怎么解锁的吗?

网友:
打戴尔客服电话.

网友:
通常会是复合键

网友:
等锁那个图标消失后,按菜单键,菜单应该就定位在锁定那个功能上。Dell应该都差不多,试试吧。

楼主:
还是不行,明天问客服吧

网友A:
我曾有一个DELL 17''的显示器也一直出现锁图标,后来检查是因为微动开关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有一个DELL 17''的显示器也一直出现锁图标,后来检查是因为微动开关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

+1
同样问题!

网友:
试试同时按住上下键,再按POWER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明天问客服吧

如果菜单都按不出来,有可能是菜单那个按钮坏了,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按键粘连在一起啦?

网友B:
关注中,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期待楼主的结果

久等了。问题已经解决。必须有视频输入源时,再按照网上的说法长按菜单键解锁。也就是说,只开显示器,不开主机是无法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久等了。问题已经解决。必须有视频输入源时,再按照网上的说法长按菜单键解锁。也就是说,只开显示器,不开主机是无法解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久等了。问题已经解决。必须有视频输入源时,再按照网上的说法长按菜单键解锁。也就是说,只开显示器,不 ...

谢谢了楼主。